[手持表] 胜利890a和胜利890f对比,功能参数和内部居然一模一样

楼主(2024-06-11):
今天拆开胜利890a和胜利890f对比,两台机器价格悬殊四十块钱,功能参数和内部居然一模一样,那么多四十块钱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纯粹把字母a变成f多坑表友门四十块钱,就连主板型号和主板生产日期都一模一样

网友:
胜利的机器换是不错的

网友A:
还真一模一样,这钱花的冤

网友:
890F的说明书纸张好,久看不累。

网友:
胜利还在吃老本!迟早被这行业淘汰。

网友B:
外表看一样,芯片里面不一样,一个是铜线一个是金线。

网友C:
这要说起来就是历史问题了,好久以前的890*系列都是7106方案的,7106集成了adc和lcd驱动,没有mux,量程切换靠开关切换分压网络/基准电阻。要啥功能靠外围自己添加,rms,电容,三极管…。不同后缀有不同的功能配置,价格也就有了差别。现在方案不同了,集成mux简化了切换开关,rms也不用单独的芯片了,主要是不用再额外花钱了,电容测试也集成了,反正不用额外成本,就本着量大实惠的原则功能都给奉上。但方案是一样的,功能也就一样了,那为啥还要分不同的板子?本着最低成本的原则,电路板也就一样了。但是,定价继承了890在7106方案那个年代的型号差异。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厂家不搞个精品来统一型号,可能还是因为客户很少像楼主这么细致比较

网友:
板子越来越精简啊

网友:
商誉也是溢价的资本,口碑好的商品,降下配置,换个芯片接着卖到榨干这个设计产品的全部价值。因为最初的设计师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人,很难再请到了。

网友D:
很明显的差距,890F的说明书用纸比890A的好

网友:
人家里面的固件不一样的~!

网友:
主控采用的是COB封装,这么多年过去了,功能上还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表看一样,芯片里面不一样,一个是铜线一个是金线。

关键是主板的型号和生产日期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一模一样,这钱花的冤

就连主板编号都一模一样都是890f的型号,生产日期也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表看一样,芯片里面不一样,一个是铜线一个是金线。

这个不清楚不过主板型号都是890f生产日期都是2020年17月17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的差距,890F的说明书用纸比890A的好

主板型号一样,生产日期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清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说起来就是历史问题了,好久以前的890*系列都是7106方案的,7106集成了adc和lcd驱动,没有mux,量程切 ...

关键是主板型号一样,连生产日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清疫情期间的库存

网友:
做工越来越有山寨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