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虹舟1T扩容 SM2259XT2折腾

楼主(2024-06-11):
看到有好价海鲜市场买了只虹舟1T M.2 NGFF的SATA盘,想着用上手头的NGFF转2.5寸硬盘盒。

到手后摸了下,只有1颗闪存,上机后没盘符,打开磁盘管理,提示分区,改GPT格式,操作后还是不能用。
与卖家沟通后决定先自己开卡试试。

CrystalDiskInfo没有识别到盘,按道理就算没分区CDI也能识别到信息,感觉不对劲。2个地方的容量都显示2T,但diskgenius上面显示1023M,无法分区,再次打开DiskGenius提升分区错误。这时候确定是掉盘了,DiskGenius扇区编辑里面有一段乱码但能看到有个2259XT2字段,确定主控SM2259XT2(此时还没揭开过盘体的标签)。
还好论坛给力,有个2259XT2量产工具集合,下载下来发现根据闪存品牌分,随便打开了一个,扫描后看到有个下载模式的盘,得到flash ID:45,3E,98,B3,76,6B,检索到闪迪的颗粒Sandisk,256Gbit,SDUNCIAMB-064GB(bics4)(SM2258XT),找到对应的开卡工具SM2259XT2_SNK-FBiCS4_PKGV0117B_FWV0111A0或者SM2259XT2_SNK-FBiCS4_PKGV0311A_FWV0303B0,设置好后写入固件。第一次忘了关tran ADJ导致卡住了很长时间,重新来过,flash 时脉(又叫flash频率?)按照其他评论说的保持默认,后面试过100M,150M都能正常使用。想着盘是自己用, 于是把SLC Cache关了,休眠devsleep打开了。
但开出来后惊呆了,只有240G,坏块倒好25个,妥妥的扩容盘,看了下开卡的界面,没有选择TLC QLC的地方,但可以手动指定硬盘大小。容量的计算方法是通道数xCE数x64G?其他帖子里说这颗粒是很差的15nm TLC颗粒。

整块板最多只能上2个颗粒。

文件写入测试,连续写入200M左右,测速软件没办法正常测速,是因为关了SLC Cache?

刚刚没办法正常弹出,直接拔,好像又坏了,分区变成RAW。这盘真烂。

补充:
经提醒,看了闪迪/西数其他M.2盘的颗粒,1TB盘打标1T,这个盘也有1T00标志。
下面更新了微距照片。因为当时没确认收货,没有揭开标签确认。
盘现在接电脑没办法识别了,还不确认是不是转换板的问题,测过有3.3V输出,之前工作时电感有噪音,本身板子也很旧了,上面丝印2415不是24年15周,是15年的意思
再次感谢本站@jiayinsong固件集合帖子,以及本站的其他教程令本次检修如此流畅。

网友A:
明明是1T颗粒,硬说是扩容

网友B:
有好价海鲜市场是哪个市场???

网友C:
这样的盘不敢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好价海鲜市场是哪个市场???

海鲜市场就是小黄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1T颗粒,硬说是扩容

我微距相机看了下,真的写着1T00,但开不出。搜索flash ID也是64GB。选择这个冷门牌子是之前用过一样的SSD,但容量是512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微距相机看了下,真的写着1T00,但开不出。搜索flash ID也是64GB。选择这个冷门牌子是之前用过一 ...

不是正标,sandisk都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盘不敢买啊

之前用过这个品牌的512GB盘,感觉还行。

网友:
颗粒上不是写着1T吗 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正标,sandisk都是歪的

是正的,拍照角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微距相机看了下,真的写着1T00,但开不出。搜索flash ID也是64GB。选择这个冷门牌子是之前用过一 ...

发下ID图看看? 紫薯布丁

网友E:
以前扩容盘基本都是螃蟹主控,现在也有2259XT2主控了吗

网友:
打标片,你和正片字体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正片字体笔画锋利,你这明显就是激光上去的。

网友:
这个M2的2259XT2还是蛮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扩容盘基本都是螃蟹主控,现在也有2259XT2主控了吗

开卡界面,想开多少就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卡界面,想开多少就多少。

想多了,慧荣SSD固件层面限制扩容,容量不对的不可能给你过的。你这个颗粒我们有做,带锁,你的版本开不满容量的。有需要开满1TB的话,只能寄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多了,慧荣SSD固件层面限制扩容,容量不对的不可能给你过的。你这个颗粒我们有做,带锁,你的版本开不 ...

原来是这样,算是解答了最开始的疑问。
那现在开出来240G是不正确的,导致了不能正常工作,如果有合适的工具开1T就正常了?

网友:
看着不像扩容盘,应该lz工具不对

网友:
自己改一下参数就开出来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