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广勤双路电子负载破解上限,有人搞过吗?

楼主(2024-06-12):
搞了台广勤的6150。双路100w*2的。但我买的时候卖家声称是200w*2的,到手后我负载正常就确认了,没测最大负载,结果发现最高只有10A,100W。和卖家协商,赔运费发回去都不行,说“不是他的问题”,挂羊头卖狗肉不是他的问题。。。。再说两句后直接把我拉黑。买二手以来最糟心一趟。

然后拆开发现这机子布局同友商的产品布局非常类似: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749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017-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40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562-1-1.html

总共8个IRFP250M焊位,上了6个,我打算补上剩下2个,其实6个已经是一些产品400W的配置了,觉得只要破解一下应该也能当400W-600W用,找到储存芯片,24C02RP,读出来是这样的,不知道应该改哪里,论坛里几个改过的类似方案都是单通道的,而且改的数字同瓦数也没有直接关系。

夹子位置有点尴尬,打磨掉一点还是读出来了,这种夹子很多人说不耐用,我这个起码成功读取不同ic 50次了,对准耐心一点还是比拆焊方便的

读出来数据很简单:

现在参数是 150V 100w*2 10A,同系列较高是150V 200w*2 20A,现在问题就是改那个字节了

网友A:
电子负载的200W,要在他最大电压下测量,不是说在任何电压下都是200W,假如1V情况下岂不是要2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负载的200W,要在他最大电压下测量,不是说在任何电压下都是200W,假如1V情况下岂不是要200A ...

这。。。当然知道。同系列参数,最高10A就是100w一个通道的

楼主:
引用贴中修改的数字明白了,是浮点的30A (0x0000F041)和浮点的100W (0x00C842) 。我这个eeprom似乎没有对应10A和100W的单精度浮点数

楼主:
cr cc cv cp模式都改一下设置,在用编程器读取一下,结果令人失望,看来没戏,关键控制部分是单片机内部的,这个24c02比起那些改的24c16也小很多。只是存2个通道几个模式的设置数据就差不多堆满一半,剩下的估计是系统设置的储存。

这机器双路,每路各一个ads1232 做采样的,用料也挺好的,这底子只能做200w可惜了。另外校准也是没有找到资料,知道按shift+1234进入电压校准,电流校准,但是要求什么样的源完全没有提示

网友B(2024-11-15):
引用 楼主:
cr cc cv cp模式都改一下设置,在用编程器读取一下,结果令人失望,看来没戏,关键控制部分是单片机内部的 ...

这个进入校准的方法,是怎么按这个按键的?我有台KL6150不知道是不是也能用这个方法进入。请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进入校准的方法,是怎么按这个按键的?我有台KL6150不知道是不是也能用这个方法进入。请帮看看。 ...

机器我已经出了,印象中就是长按第1,2,3,4个键开机,分别对应两档电压和两档电流校准的,开机会有蜂鸣提示,屏幕显示V1_cal之类。我当时尝试过校准,但是因为屏幕提示等于没有,也不是很确定校准流程。这些东西买小厂就是这个毛病,文档几乎没有,不知道是水平问题,还是后期收费维护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