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还有工具能用嘛

楼主(2024-06-12):
拆个松下波轮洗衣机,卡在这里。
用了wd40,吹风筒加热,锤子敲震螺丝刀,搞了几次,纹丝不动啊,
看这螺丝都被我8mm十字搞得滑丝拉。
话说,这螺丝用一字会不会好点,但我8mm一字卡不深。
除了上角磨机破坏波轮,还有啥工具办法嘛

网友:
正丝的,只是有点紧+带有防滑纹

网友:
百度冲击螺丝刀

网友:
X宝有专门拆波轮的工具套装,是两把那种很长的螺丝刀+一个套筒,我家有买轻松就能拿下

网友:
是不是方向反了,万能的某宝应该能找到趁手工具吧

网友:
二楼正解,这个最好要咨询一下售后

网友:
淘宝搜索拆波轮盘螺丝工具,应该有收获

网友:
你这个属于异性螺丝,看图片,感觉和十字螺丝刀的头一样的,所以你要找一个合适的正好与十字螺丝刀头,配套的另外一端,用钳子夹住,使劲按在这个异性接头上,使劲逆时针旋转,看看能否成功。当然也许真的需要专用工具才行。

网友:
到汽修店去借一个那种用锤子砸的冲击螺丝刀试试,方向千万不要搞反了。

网友:
这个螺丝很难搞,

网友:
螺丝的外面看了吗  没准外面还有螺母呢

网友:
这种位置一般上有螺纹胶

网友:
打孔,螺丝取断器

网友:
换洗衣机吧,比换工具容易

网友:
这个螺丝确实比较难拆。

网友:
电扳手用电工专用批头应该可以

网友:
看照片,十字的螺丝已经花了,一字的可以试试。这个螺丝是反丝,拧之前百度看看教程,会少走点弯路。

网友:
先看这个是正丝还是反丝,然后用合适的批头用力压住拆,如果还不行就上冲击批

网友:
有个想法,有角磨机用钢管切个合适的凸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