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加长版点焊机变压器之第二弹

楼主(2024-06-12):
半成品,插片到半夜,0.3mm全新灰片,114片宽,还差压板框架和铜排打孔
之后进行
控制器对比 米亚基MDE-100A VS 镇江TC-10Q
极限电流测试、点焊电流测试、电压测试

网友A:
大热天加工到深夜,辛苦了

网友:
这变压器真长,确实大的不一般!

网友:
这图差点治好了我的老花

网友:
次级一圈吗?

网友:
楼主说了6*50的,一圈4V多,楼主做了好几个了,难道不够用?还是被顺了

网友:
关机是会不会把空开搞跳闸!

网友B:
微波炉的大变压器是磁饱和变压器,次级短路过载都不会增加很大的电流,你这个是普通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的大变压器是磁饱和变压器,次级短路过载都不会增加很大的电流,你这个是普通变压器吧? ...

微波炉的漏磁是上下结构加漏磁片,这个是0.3灰片,比微波炉的磁通要高,更适合点焊机

网友C:
铜条再闭合一点,估计楼主这个能点焊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热天加工到深夜,辛苦了

只有大半夜的 才凉快一点。。。空调,开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条再闭合一点,估计楼主这个能点焊铜线

没必要再折腾 铜条了。铜条不经过 磁力线 怎么拐弯都没用。

网友:
这个大变压器可以的!!!

网友:
性能杠杠的

网友:
真功夫,好手艺,厉害

网友:
真担心楼主那桌子是不是够承重。

网友:
这么大的铜排折弯用到折弯机了吧,铜排应该顺便冲上螺丝孔方便接线

网友:
普通硅钢片拼命叠厚的?还有成品骨架?
给提供了一个做大功率点焊机的新思路,那就是用合适的硅钢片拼命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