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东芝TH58LJT3V24BB8N颗粒能用2259xt2U盘主控板开吗?

楼主(2024-06-12):
东芝的bics4颗粒,型号TH58LJT3V24BB8N,在测试架上用手用力按着颗粒能看到全部ID,焊上板子不识别,看开卡软件里有这个颗粒的型号,应该能开吧,有大佬开过这个颗粒吗。

网友A:
这个按照道理是可以的,你确定植锡焊接没问题?

网友B:
俺觉得是你没焊接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按照道理是可以的,你确定植锡焊接没问题?

没看别人开过这个颗粒,焊接应该没问题,和在测试架上一模一样,都是搜不到颗粒和主控,只有在测试架上用力按着才能看到颗粒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觉得是你没焊接好啊

没看别人开过这个颗粒,焊接应该没问题,和在测试架上一模一样,都是搜不到颗粒和主控,只有在测试架上用力按着才能看到颗粒ID。

网友:
颗粒,焊接应该没问题

网友:
植锡检查一下兄弟

网友:
这么大的颗粒

楼主:
这颗粒开不出来,自带ecc,大家散了吧

网友:
用力按着才行会不会是焊盘虚了,或者是封装里面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