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表笔的维护

楼主(2024-06-12):
以前胜利表底数是0.7Ω,以为很正常,用内阻仪测大概100m欧姆单根,橡皮蹭上硅油,底数就变成0.2欧姆了,和内阻仪数据相仿了

那台钳表是这次集中维护的引信,底数总是几欧,最后问题定位在黑表笔插头处,剪开,橡皮打磨,上二甲基硅油,底数直接回零了,估计内部程序有归零设计。钳表直流档,开机时经常有几百毫安的底数,关机再开,就变零了(尽量保持了空间位置不变)

新买的众仪111,短接底数总是跳,0.2~几Ω,打磨笔尖后就稳定在0.1以下了,这表笔内阻仪测量单根在26m欧姆左右。

网友:
维护与保养,收藏、抚摸者的特长。

网友A:
平时维修用不到这精度吧!

网友:
用的少,金属表面氧化了

网友:
这也可以维护啊,没想过这茬

网友:
挺好的,尤其是111,小内阻多一位,只要准的话,确实很有用的

网友:
能用就用,不能用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维修用不到这精度吧!

用不到。因为那钳表几Ω的底数,才会有影响。1Ω以下足够用。

高档5位6位的,在我这水平也就是数零玩的价值

网友:
万用表的表笔的笔尖都是铜或者铜合金的,当然如果要求不高,直接用不锈钢焊条做几十根笔尖,前面一定打磨尖尖的,后面焊接上镀银表笔线;虽然赶不上镀金的,但是也很是很好的成品了。

网友:
中国制造被歧视是有道理的

网友:
表面擦一擦就行!!!

网友:
有点底数怕啥,本身万用表就有浮动误差,就算显示是0,也不一定就是0,心理安慰而已。

网友:
用套套上的硅油行不行?

网友(2024-09-17):
方法不错,谢谢分享维护经验!

网友B:
26mΩ已经很不错了,自己做的1米15awg硅胶线单根阻值15mΩ左右,和笔尖和插头还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mΩ已经很不错了,自己做的1米15awg硅胶线单根阻值15mΩ左右,和笔尖和插头还有很大关系。 ...

我买了一副1米5长的美凌,单条13毫欧左右,太粗太重了。

网友:
这种神油哪里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