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淘宝手机管家已禁用流量,还是偷跑流量,怎么彻底拦截?

楼主(2024-06-12):
如题,淘宝设置已关网络加速、后台播放、自动播放、通知,可还是偷跑流量。
有工作微信用流量,又不能断网

网友:
冻结后台,手动杀后台,禁止自启动。

网友:
换手机,或者刷机换别的miui

网友:
能锁屏断网的才好,不然老是弹窗讨嫌得很

网友:
卸载,一了百了

网友:
关网呗,不过一般关的上啊,我小米手机从来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
原来有个软件叫黑白门 可以把app直接冻结
现在都安卓13了 不知道有没类似软件

网友:
冻结,相当于卸载

网友:
有些软件你时不时需要用它一下,但一旦启用了它就得意忘形,趁你不注意偷偷跑流量

网友:
卸载,换个名

网友:
冻结后台,阿里系的都会在后台疯狂启动

网友:
这个真的不知道哎。

网友:
小黑屋直接冻结

网友:
MIUI的话可以在手机管家里彻底禁止联网权限

网友:
某闪付关了后台流量照样能推广告,没法了。

网友:
嗯,只能卸i载

网友:
装个禁网软件

网友:
我电脑都从不装什么管家,一手机还需要个管家?

网友:
我都没有注意自己的手机有没有被软件偷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