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佬们0603贴片元件怎么焊接好啊?电烙铁热风枪加热台

楼主(2024-06-12):
锡膏非常不好涂抹,在没有钢网的情况下,大佬们怎么涂抹锡膏啊

芯片焊上了,用加热台,但是还得用电烙铁拖一下

贴片元件安上了,一个多小时就干这点活

用加热台焊接

这么几个元件,干了两个小时

大佬们0603贴片元件怎么焊接好啊?电烙铁热风枪加热台

网友:
你这个锡桨台稠了吧,这是钢网植锡用的吧?弄点助焊油。
个人觉得还是风枪焊接比较灵活。

网友:
锡浆调稀点,我都是用牙签上锡,风枪或者加热台都好用。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嘉立创打板的时候花点钱让他帮你做一片钢网,回来就好刷锡浆了

网友:
钢网淘宝更便宜,据说才15一张: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4662823/

网友:
0603还可以,,电烙铁没问题的,,QFN也可以电烙铁,除了BGA,以及 0402以下,应该都可以电烙铁搞定

网友A:
不要用锡膏,直接用烙铁给每个焊盘上一点点锡,然后抹好助焊剂放上元件风枪小风速吹

网友:
焊游戏机吗?锡膏少一点,然后上铁板烧

网友:
直接焊也行
锡膏太粘稠了,可以调稀一点,或者风枪先把板子预热一下再涂

网友:
加热台啊,风枪吹飞咯

网友:
这个看你的量来定,一片板电烙铁就搞定了。

网友:
搞不定,就直接打板时,让JLC SM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锡膏,直接用烙铁给每个焊盘上一点点锡,然后抹好助焊剂放上元件风枪小风速吹 ...

到时候我试试,看看买点稀释液

网友:
批量的话直接SMT或者钢网喽,少量的话就像你这么搞也没啥问题,时间的话多练练还是能省一点的

网友:
如果锡浆好用,加热台比较理想。

网友:
0603的元器件已经很大个了,我们焊接0402和0201的元器件,一不小心就没了,难度更大

网友:
多看手机维修视频,多练习。技术也是钱

网友:
0603随便什么工具都好焊,又不是0201,得用放大镜

网友:
已经很好了,我都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