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新买笔记本怎么样才能不联网就测试?

楼主(2024-06-12):
新买的战六六,想感觉一下运行时的噪声和机器运行温度,但是客服说联网就不能退货了。我想请问一下,在能保证正常退货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开机测试噪声和温度。之前买的联想就非常垃圾。

网友:
u盘系统。了解一下

网友:
先找一间体验店,看能不能折腾一翻,选好型号先

网友:
通过PE启动盘启动电脑,什么参数都看到了。

网友:
正常使用应该不行
只能用装机U盘进PE,PE环境下运行各种测试软件

网友:
pe简单,跑跑 aida64 的“烤机”

要求“卓越性能”的 ,要进价模式:
oobe /bypassnro

sample@hotmail.com / sample@outlook.com

网友:
拿移动硬盘做个windows to go
bios引导直接去硬盘

网友:
最直接的看附近有没有体验店

网友:
放弃幻想吧,目前主流笔记本正常使用,温度都可以接受的。受限于体积,搞负载应用必然积热。所以要么你使用环境或应用不适合笔记本,要么就是期望太高了。

网友:
应该是不能激活操作系统,因为激活操作系统要联网,而联网以后不激活操作系统应该也是不要紧的。关键是不激活操作系统你也没法用。所以楼上各位的都是正解:USB盘启动进PE系统,用AIDA烤一烤。

网友A:
我是用WTG,折腾几天,不爽就退

网友:
我之前发的PE能上网,可以跑跑看AIDA.

网友:
PE   或者换  u to go  或者换个硬盘

网友:
安装个第二操作系统,盗版的企业版不就可以不激活了?  退货前删除即可

网友:
联想笔记本,开机就要注册。现在电视机也要开机注册。

网友:
第一次开机就会释放系统进入安装程序,只有进PE看,并且如果贸然安装“第二操作系统”会破坏原灌装的系统,现在新笔记本硬盘多半只有一个分区。

网友:
PE启动盘启动电脑,有些可以联网的

网友:
不要期望太高
测试可以解包不联网激活,不要联网就行,所有软件拿U盘复制过来装

网友:
PE发挥不了硬件相应的性能,驱动不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WTG,折腾几天,不爽就退

大哥,怎么折腾,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