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自行车闸线老是从闸把脱落咋整

楼主(2024-06-12):
后来看了看是少了线管帽,在里面固定不住。请教各位,有啥办法

网友A:
为什么固定不住?
变形了?
线没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固定不住?
变形了?
线没拉紧?

线管帽没有了,闸把那里好像固定不住了,老脱出来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管帽没有了,闸把那里好像固定不住了,老脱出来哦

上好转一下,转到位,线要拉紧
还有就是那个卡口变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好转一下,转到位,线要拉紧
还有就是那个卡口变形没有

正常的有个线管帽,这个没有了,估计固定不住所以老是掉

网友:
既然都找到了原因,那么就挑避坑的闸线买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发个帖子?问了直接买新的得了。

网友:
调一下后面,不要留这么长的空线

网友:
旧车上拆一个

网友:
确定收紧了没,收紧应该问题不大,没帽要晃动

网友:
把刹车线收紧一点应该没问题,

楼主:
关键是后轮有点龙,收太紧了容易蹭,晚上回家调调看

网友B:
线管帽一般不会掉,正常也掉不了
1.   线管帽从线管头部脱出来了,装回去把线收紧一点就行
2.  线管头部断了,把线从刹车把上拆下,把线管帽捋到头部把断头挑出夹碎再复位

奇怪,仔细看了一下,从第一张照片看确实没了,第二张照片似乎又能看见线管帽的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管帽一般不会掉,正常也掉不了
1.   线管帽从线管头部脱出来了,装回去把线收紧一点就行
2.  线管头部断 ...

一个左手,一个右手,现在是右手没有线管帽,只能试下紧紧线了,多谢指点啊

网友C:
把手上面的螺丝,内螺丝开口调到和刹车线弯折方向相反,外螺母开口也要和内螺丝错开,然后刹车线松紧度调好就行了,如果刹车线摩擦力比较大,那就抽出来用汽油清洗一下,干了再涂上润滑油穿回去。不建议用黄油,干了会变成油泥粘性很大,我都是用机油的。

网友:
你舍不得买一根带线管帽的钢丝线,那你买一个铝铆钉,把中间的钉子敲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线管帽,代替原来丢失的线管帽,自己安装一下就可以了;你不要说,自己不会安装啊。

网友:
买两个线帽也便宜,还有你的要滴点润滑油进去,不然线管内壁生锈,摩擦力大了,也容易不回位的

网友:
你不要说,自己不会安装啊。

网友:
拆了扔,买新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手上面的螺丝,内螺丝开口调到和刹车线弯折方向相反,外螺母开口也要和内螺丝错开,然后刹车线松紧度调好 ...

多谢指点!没有汽油用wd40代替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