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单位 多联式空调机组室外机,外侧没有2个大风扇叶片?与柜式空调不同?

楼主(2024-06-1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常见的柜式空调的室外机 ,人从外面观察的话,可看到2个大的风扇叶片,
                                             室外机朝墙一侧,是铜管铝翅片

为何我见到  单位的   多联式空调机组室外机,朝外一侧没有2个大风扇叶片?
多联式空调机组室外机内没有压缩机吗?不需要给  多联式空调机组室外机内内的压缩机散热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柜式空调的室外机2个大的风扇叶片,是为了将室外机内的压缩机热量往外散发,降低压缩机的温度,

网友:
坐等大佬解释

网友:
这种可能是朝上排风的,你爬上去就能看到叶片了

网友A:
gmv-56wmA2  在顶上

不是风冷 是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gmv-56wmA2  在顶上

不是风冷 是水冷

没有水管,应该不是水冷,大概率风扇在顶部。

网友:
没有水管,应该不是水冷,大概率风扇在顶部。

网友:
这种风扇是朝上的

网友:
风扇应该在顶部

网友:
热空气是往上走的,所以散热风扇安装在顶部是最合理的!

网友:
风扇在顶部啊,百度一下结构

网友:
风扇在顶上的。

网友B:
小型的外机是侧出风,大型的外机都是顶出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的外机是侧出风,大型的外机都是顶出风

感谢老师的耐心回复指点!

老师的回贴,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片,让我很容易理解!

网友:
难道楼主站起看不顶部?

网友:
风扇在顶部

网友:
大匹的都在顶上吧

网友:
这么大的制冷机组基本上都是顶部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