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固定元器件,就是电脑电源里的白色的是704吗?

楼主(2024-06-12):
高温环境30-40度,有时候需要把引脚引出的电容啥的固定位置防止跑动或短路固定用的白色粘稠胶是704吗,那种黏些像牙膏似得不会到处流?

网友:
多数是704,有不同粘度的

网友A:
你买不流淌型的704就可以了,有的是流淌型的,很稀得。

网友B:
是的,704硅胶,是固定引脚或者线缆的好东西,就是固化慢,要一天时间吧;但是有个好处,就是用牙签戳几下,就可以轻松清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704硅胶,是固定引脚或者线缆的好东西,就是固化慢,要一天时间吧;但是有个好处,就是用牙签戳几下 ...

有些电源里的704很硬,牙签戳不动的,要用小刀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源里的704很硬,牙签戳不动的,要用小刀割。

是的,可能里边的成分不同吧;我这边压缩机的大盖,都是抹上704胶,然后压紧;下次拆修的话,就用扁铲或者锯条,清理软软的704,再涂上新的704胶,防止渗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能里边的成分不同吧;我这边压缩机的大盖,都是抹上704胶,然后压紧;下次拆修的话,就用扁铲或 ...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不流淌型的704就可以了,有的是流淌型的,很稀得。

不流淌的什么牌子推荐下

网友:
用708不流淌。还有半流淌的比如705是介于白色和透明之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流淌的什么牌子推荐下

卡夫特,了解一下

网友:
10楼已发了图,我们用的也是卡夫特的704硅胶,这种密封胶还可以,单位买的。

网友:
卡夫特,然后流淌程度看说明就行了,是不同型号。

网友:
买过704,不知道还分流淌型和不流淌型的,打开以后很稀,流的到处都是,还以为是新开口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704胶使用的比较普遍

网友D:
卡夫特还挺有名的

网友:
我一般用天目的,708是不流淌的,704是流淌的。702也是不流淌,沾性强,具体看说明

网友:
学习了,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夫特还挺有名的

据说是恒大许主席旗下的。。。

网友:
我用这种,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