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低成本替换尼康 EN-EL15相机电池

楼主(2024-06-12):
尼康D750电池EN-EL15不行了,搜了下原装的399,太吓人了,买不起,搜了下替用的都要100多,啥玩意儿哦,就是两个三元里电芯卖那么贵,决定拆开自己换电芯。

我还以为是14500的电芯,拆开发现结果是18500,这不就是18650的弟弟版本嘛,塞的下18650就好了,买了4个标称2000容量内阻24的才40多,到手4个内阻都很一致实测28.8-28.9,实测容量都在2000以上,原装标称容量也才1900,拆下保护板点焊机上,没得啥难度,替换下来的电池容量还又1000出头,就是内阻都高达七八十太高了,一用闪光灯充能很慢很慢,新电池2串内阻不到50。相机电池这玩意儿太暴利了。

我也不知道我手上这款是不是资格原装的,收的二手的,看起来像原装。电池两面都有粘性很强的双面胶,清都清不干净,干脆把它的橙色衣服脱了换一身绿皮吧,好歹还有1000多的容量还可以利用一下。

说下细节,相机电池这玩意儿内部空间非常紧张,公共点位原装是很薄很窄的镍带,我没得这么细的镍带就用细线取代的,结果不得行,都换好了发现塞不进去,无奈想了很多办法,在两节正负极中间位置很艰难的取了个焊点,小心翼翼的焊在中间位置的,即便这样,高度还是略微超了一丁点,就因为我用的是0.20的连接片,原装估计是0.10的,装上相机上电池卡扣略微有点点紧,无大碍。

还没出去实测续航,但是连续十多张闪光灯明显充能比以前更快了,打算再收个原装报废的电池,拆外壳和保护板把剩下两节也利用起来,两组电池能把这相机用到报废换微单了。

相机电池这玩意儿太暴利了自己换一来一组才20多,即便用进口松下的电芯自己换也才50多,原装的也是松下的电芯组装好就要¥399。

2024年6月12日17:06:35补充:
我不知道我图示的那个电池是否是正品尼康EN-E115电池,电芯是也是橙色的,字印“EX AC SIOGAI” 电池周围非常粘的双面胶,清都清不干净,我这个保护板掉电以后没锁死,当时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早期好多SONY的一掉电就锁死,所以当时我用两串的18650放电池仓串联仓模拟做了实验确定有输出电压,确定掉电不锁死我才买的18500,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我尝试换过,不过里面的空间实在太小,必须要用电焊机焊镍带,我用电烙铁焊铜线就因为凸起的铜线导致外壳无法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尝试换过,不过里面的空间实在太小,必须要用电焊机焊镍带,我用电烙铁焊铜线就因为凸起的铜线导致外壳无 ...

对的 相机电池组内部空间简直是以毫米为精准的,厚度多1mm盖子都要凸起装不进去,必须用点焊机,用烙铁的话难度太大了,那焊点必须很薄很薄才行,我都是反复拆装了N次,尽量减少焊点凸起才装进去的,即便如此,还是比出厂的略微高了1mm左右,算是能用了。

网友B:
很久以前,就有一说“玩相机的都是败家玩意”。当时论的是不光买相机,胶卷,还得买冲印设备加相纸。追求的人还得买切割照片的铡刀。现在简单多了,一次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就有一说“玩相机的都是败家玩意”。当时论的是不光买相机,胶卷,还得买冲印设备加相纸。追求的 ...

你乍知道我还买了三脚架,防潮箱,干燥剂,N个相机包,闪光灯,六色彩喷,N多相纸,铜版纸,彩喷纸,塑封机,裁纸台..........
其实玩相机也有穷玩法的,识货的买二手装备,玩两年就出,运气好爱护的好亏不到几个钱的。

网友:
楼主有链接吗我也要买几个换了试试

网友:
镍带太厚了哈哈

网友:
这东西的难度就在于厚度,原厂的有码片,兼容的就得看水平了。
卖得贵是因为产量不大,这很正常。

网友C:
新买的是18500呀,为什么不用软包聚合物的,说不定体积更小?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是18500呀,为什么不用软包聚合物的,说不定体积更小?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

钴酸锂软包聚合物循环寿命不如三元里圆柱电池吧,而且出厂的就是18500,这保护板输出必须是两串,输出电压是8.4V换钴酸锂软包怕买不到体积更合适的。

网友:
18500谁家买的
品质不错

网友D:
原厂的充电器,能不能换成5v供电

网友E:
换电池时候保护板居然没锁死?很多电池一断电就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时候保护板居然没锁死?很多电池一断电就锁死。

没锁死,当时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早期好多SONY的一掉电就锁死,所以当时我用两串的18650放电池仓模拟做了实验,确定掉电不锁死我才买的18500.

网友F:
佳能电池,曾经换过,没有成功。保护板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的充电器,能不能换成5v供电

不行,这电池是串联8.4V输出的,原充8.4V 1.2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佳能电池,曾经换过,没有成功。保护板锁死了。

是不是原装的电池 只要一掉电都要锁死啊?我怀疑我这就不是原电。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樓主拆開了我好久一直想拆開的東西,如果工具到位可以複制好幾顆電池出來,出門在外就沒有里程(續ˋ航)焦慮了

网友:
掉电不锁,以后再换电池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