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强BMS上位机软件支持在线升级

楼主(2024-06-12):
市面上博强的基准备电还是很多的,通过上位机就看查看BMS的信息,新的上位机支持在线升级,波特率正常为9600或19200

网友A(2024-07-14):
博强保护板50A的协议和100A协议不同。并机连不到一起。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B:
不行 一连接就说com端被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强保护板50A的协议和100A协议不同。并机连不到一起。有解决办法吗。

换一样的板子重新设置容量

楼主(2024-11-01):
引用 网友B:
不行 一连接就说com端被占用

先从设备管理器里看看串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强保护板50A的协议和100A协议不同。并机连不到一起。有解决办法吗。

不是一批可能不行

网友(2025-01-03):
没有家元,求版主免费支持一个24213327@QQ.COM

网友C(2025-05-12):
南都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都的可以用?

南都得看是不是博强的板子,时博强的板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