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求助:有电压无电流

楼主(2024-06-12):
炬为J7-t,输出端有电压,无电流,接负载输出端电压会降到3.6V。

楼主:
按钮正常,各种翻屏也正常,也能设置,也有声音报警,就是没输出电流,接入负载没有输出

网友A:
电流检测电阻不会烧了吧(那个R050)。
这表有没有断电功能,有的话应该有个MOS管,烧掉的话,也会电压降低。

正面来一张图试试呢。

敢拆成这样,说明也是老手,应该知道问题啊,我修20年电子,也不敢把屏排线扒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电阻不会烧了吧(那个R050)。
这表有没有断电功能,有的话应该有个MOS管,烧掉的话,也会电压降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电阻不会烧了吧(那个R050)。
这表有没有断电功能,有的话应该有个MOS管,烧掉的话,也会电压降低 ...

我也怀疑这货,用红外成像看,就它发红,没拆下量,是通的,但阻值好像不对,一会拆下来量量

网友A:
主要插这几个,电阻应该是直通的,0.05一般表也量不出。

主要看MOS管有没有坏,可能过载引起损坏;还有MOS的上下拉电阻,驱动管,驱动管电阻,还有那个过孔看起来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电阻不会烧了吧(那个R050)。
这表有没有断电功能,有的话应该有个MOS管,烧掉的话,也会电压降低 ...

这表有保护功能,但我都调参数了,还是没输出,另外我还怀疑24C32N这元件烧了,导致保护开启,如大电流过热引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表有保护功能,但我都调参数了,还是没输出,另外我还怀疑24C32N这元件烧了,导致保护开启,如大电流过 ...

24C32是存储器,不参与电流电压,存设定数据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表有保护功能,但我都调参数了,还是没输出,另外我还怀疑24C32N这元件烧了,导致保护开启,如大电流过 ...

24C32N是个储存芯片,估计是存程序的。你主要看看上边的mos管,三极管,保险电阻有没有烧坏的。测测哪个导通电压将特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插这几个,电阻应该是直通的,0.05一般表也量不出。

高手啊,观察力惊人,我也进距离看了,过孔是透明焊油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C32是存储器,不参与电流电压,存设定数据用的。

谢谢指点,MOS管最上面哪个好像不正常,不行找个相似的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C32N是个储存芯片,估计是存程序的。你主要看看上边的mos管,三极管,保险电阻有没有烧坏的。测测哪个 ...

谢谢,看来上面画圈的要重点检查下,我测过,一会测量下通电后,哪个位置是压降分水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MOS管最上面哪个好像不正常,不行找个相似的换换

这MOS不怎么好找的。

开启电压比较低,否则会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插这几个,电阻应该是直通的,0.05一般表也量不出。

负载后,右上两个MOS管,一边都降压了,别一边没变化,电阻都有值,看来有可能是右上两个家伙有问题,别外不加电情况下,如何万用表能测MOS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后,右上两个MOS管,一边都降压了,别一边没变化,电阻都有值,看来有可能是右上两个家伙有问题,别 ...

原则上这个mos是P结的,看其他类似型号使用的是AO3415A,其栅极应该低电平才会到通,

你说驱动管测量5V不知道是哪里,5V的话,说明MOS就应该不导通,是单片机输出保护信号了。

既然那是保护,可能是检测到电流太大了,或电压太高了。

检验的方式是线一坨锡短接R050,看看还保不保护,不保护就是这电阻变大了。

不行的话,再找电压采样电路,看看是不是检测到的电压太高或太低导致保护。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上回公头坏了。问炬为厂家要了一个自己修好了。

楼主(2024-09-20):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上回公头坏了。问炬为厂家要了一个自己修好了。

今天下午受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156-1-1.html帖子启发,我也试着短接MOS管,结果发现有电流了。。。。。

安装发现液晶看不见字,原来液晶背光没了,再查看,原来液晶供电线断了,于是飞线接上,单位没漆包线,只能剥了电线抽了两根细丝飞线。终于成功复活

楼主:
补图,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