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闹心啊,福禄克117C也不知道哪里有些问题了

楼主(2024-06-12):
1.去年年底校准好的,校准过后检测了,没有问题,结果现在误差这么大,

2.校准我是确定100%百没问题的,因为校准的人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佬!!当时为了更准一些还多校准了一次

3.校准过后我也用了一段时间是没问题的,就是今天拿出来看一下就成这样了

4.也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5.顺便说一句,ZT219改了10M电阻,温漂比原厂的5MX2真是小了,具体小多少,没有记录,但是确实小了

网友:
一锤子下去,就不闹心了

网友:
这漂的很有规律呀。

网友:
是不是近期湿度太大导致的?

网友:
感觉误差也不是很大。是不是里边校准电位器受潮了。拿洗板水刷一刷,烤干试试。

网友A:
要那么准干啥?

实际设计,维修中,小数点后看一位就可以了,最多看两位。

网友:
这个是强迫症,根本不叫误差。

网友B:
其它没变,气温变高了吧

网友C:
你能确定你那块众仪是准确的吗?能确定基准电压是准确的吗,好歹也找块4位半表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包邮赠送解君愁,我不在乎这点误差

网友:
拿靠谱点的万用表对比吧
ZT219本身稳定性就是不太好,电池电压、环境温度、休眠唤醒都会明显影响读数,加上ZT219自身也有老化漂移
我现在评估ZT219状态的时候,不单记录环境温湿度,确保不是休眠唤醒,还要加上电池电压数据

网友:
退一步来说,即使是0.1%的误差,也远远小于规格的年校准不确定度0.5%+2字
要求仪表一定要达到规格十倍甚至几十倍以上的精度,显然不大现实

网友:
这么有规律还123456,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D:
温漂?

我有过117,感觉温飘挺明显的。不排除是个别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确定你那块众仪是准确的吗?能确定基准电压是准确的吗,好歹也找块4位半表对比一下看看。
...

基准我也有,就是上基准有误差才发现不正常的,所以才发个帖子问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没变,气温变高了吧

对,是气温变高了,但是也不能误差真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那么准干啥?

实际设计,维修中,小数点后看一位就可以了,最多看两位。 ...

主要是当时校准了2次,为了一字不差,现在成这样了,我在想三位半的表也不能误差真么大吧,挺奇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漂?

我有过117,感觉温飘挺明显的。不排除是个别例子

117确实有温飘,10m的温飘也不小,福禄克的表可能真是87v起步才是福禄克真正的水平

网友:
117不是电工用表吗?怎么要求那么高啊
把一堆表都摆上来测一下,你都要晕了

网友:
不准的表就卖掉淘汰,剩下一个的时候就认为他是最准的。这种不算坏吧,几个字,以前的老表电压不足都能跳好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