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车用鼓风机有刷电机拆机。

楼主(2024-06-12):
单位别克车上换下来的鼓风机。

估计长时间高温线烧溶了。

网友:
正有用呢,多谢

网友:
废铜现在价格处于高位,拖走,下一位

网友A:
看着状态挺好呀,匝间知路了吗?

网友:
轴套的,没用轴承。

网友:
好东西,拆了卖铜

网友:
铜钱挺粗的,能卖不少钱呢

网友:
没看见哪里坏啊?是碳刷不行吗

网友:
自己车上拆掉的吗

网友B:
我也没看出是哪里坏,最好是在图里面标注一下,免得看官们看了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看出是哪里坏,最好是在图里面标注一下,免得看官们看了个寂寞!
...

没看出哪里坏了! 换了万用表量通断只有0.5欧。估计哪里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状态挺好呀,匝间知路了吗?

断路了,不知哪里烧断了。这是副厂货,不是别克原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路了,不知哪里烧断了。这是副厂货,不是别克原装的。

断路还是短路了,都来当坛友还不打破砂锅问到底,查到原因

网友C:
必须给一个说法吧,哈哈,看了又看,没有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给一个说法吧,哈哈,看了又看,没有出个所以然来

我也没看出所以然来,拆铜线了。

网友:
拆铜卖废品

网友:
不是那个发财电容坏了吗

网友:
在白沙瓦,只需2000卢比,翻新继续用。

网友:
这类正宗的直流电机,故障点一般就在电刷和换向器之间的滑动摩擦。有刷确实要定期维护一下。这类电机的启动力矩那是真的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