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温控开关

楼主(2024-06-12):
一个控制风扇的温控开关坏了,拆开看看是啥结构和原理

就这种

正面,40度常开型的

暴力拆开,左边那个塑料孔中间掉了一个小圆棒,没找到,那个是顶触点的,以此控制开和关
右边那个带字母的金属片应该是双金属片,受热后两面变形不一样,使其弯曲,顶开或复位触点
那个金属片不是平的,而是有一定弧度,这个常开型的原理应该是用弧的一面通过小圆棒先把触点顶开的,
受热变形后弧的这面凹进去,这样触点通过铜片的弹性复位接触,就接通了。
常闭型的话,只要把这个金属片反过来装应该就可以实现了。真是很巧妙啊。不过这个只是个人猜想,
有空改天再拆一个常闭型的研究一下。

全家福

触点位置来个特写,小圆棒就是顶的下面那个触点弹片。

一直以为这个结构很复杂,拆开后才发现这么简单,不过却很巧妙,设计这个的人真是历害。
拆开后发现这个坏的原因是用久了触点氧化电阻增大引起的,测了一下电阻,快接近2K了,所以风扇
就转不起来了。
完。

网友A:
看内部做工不错,上层左边那个大的貌似也是触点,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网友:
如果是防过热的,一般是常闭型,而非常开型。当达到温度,弹片就变形,弹开触点接触不到,形成开路

网友:
常开型控制散热风扇的,温度高了吸合通电风扇就转了
常闭型用作保温,温度高了断开,温度低了吸合加热

网友:
那两个触点,含银量比较高

网友:
原来内部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都是利用金属受热变形

网友:
双金属片的,似乎看外观,微波炉上的也是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内部做工不错,上层左边那个大的貌似也是触点,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那个是铆钉,把里面的触点铜片和外边的接线脚铆在一起,接线那个是铁的,里面有触点的是铜的。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常闭型的。

网友:
打磨一下触点装回去也许还能用

网友:
这种一般用于超温保护,频繁通断做开关用不合适

网友:
做工质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内部做工不错,上层左边那个大的貌似也是触点,不知道是什么用途。

那不是触点是和下部那个铜片的聊钉,起上下连通作用。

网友:
原以为这温控开关内里是复杂的结构,原来 是这么的简单。

网友:
一直以为这种开关是一次性的,没想到还可以恢复的

网友:
利用金属受热变形

网友:
还有一种类似的,需要手动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