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明纬GST90A 19V工业级开关电源拆解

楼主(2024-06-12):
外观
这个应该是真的明纬,不是那种仿的

这个电源非常好拆,直接把这个橡胶扣开,拧开螺丝就行,没有任何卡扣

拆开以后里面有一层铝壳封装

直接拿出来

拆开直接挑开卡扣就行,不需要拆焊锡

内部结构

主电容黑金刚的400v100uf
一级EMC电路非常齐全

NTC和压敏电阻没有任何漏焊。现在绝大多数消费级电源都不会焊压敏电阻的
这样有可能雷击损坏后级设备

输出端,用料还是比较好

电容日化105度的

网友:
这个用料厚道

网友:
里面满满当当的,用料充足啊,做工也不错。现在估计没这样的产品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赞

网友:
这个电压可以给笔记本用

网友:
照片拍得好。

网友:
不愧是工业产品,用料还是相当到位的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但是不如 氮化镓。
时代变了。

网友:
用料还是很好的。不过现在应该是氮化镓的天下了

网友:
看用料是真的,比较实在。

网友:
真要是高仿能有这用料也值了

网友:
还是有些空荡,和台达比

网友:
做工确实可以了

网友:
有pfc   怎么还是400V  电容

网友:
工业级别和家庭用的有什么区别,感觉工业级的重量会大一些

网友:
名牌就是名牌,质量没说的

网友:
外壳是螺丝固定的,对开壳很友好。

网友A:
主滤波电容怎么才100uF?65W的氮化镓充电器滤波电容都有12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滤波电容怎么才100uF?65W的氮化镓充电器滤波电容都有120uF。

这个有主动PFC啊,你看ATX电源600W才390μ。

网友:
明纬电源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