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FAST迅捷FW150UH高增益无线USB网卡

楼主(2024-06-12):
FAST迅捷FW150UH高增益无线USB网卡

采用全新外形设计,小身材长天线,美观大方,带来极致视觉冲击
外置真正5dBi全向天线,无线发射和接收距离更远,带来超强用户体验
外置天线采用灵活设计,可自由调整方向,随时享受高速率
采用11N无线技术,无线传输速率高达150Mbps,使局域网内的数据传输更加高效
支持模拟AP功能,只需设置为模拟AP模式,即可轻松构建无线局域网
支持WEP、WPA/WPA2、WPA-PSK/WPA2-PSK等高级加密与安全机制
提供A型USB接口
符合IEEE802.11n、IEEE802.11g、IEEE802.11b标准
支持无线漫游(roaming)技术,保证高效的无线连接
支持的标准和协议
IEEE 802.11b、IEEE 802.11g、IEEE 802.11n
总线类型
USB 2.0
频率范围
2.4~2.4835GHz
传输速率
11n:最高可达150M
11g:6/9/12/18/24/36/48/54M(自适应)
11b:1/2/5.5/11M(自适应)
工作信道数
13
数据调制
11b:CCK,DQPSK,DBPSK
11g:OFDM
11n:OFDM with PSK,BPSK,16-QAM,64-QAM
RF功率
20dBm(最大值)
LED指示
Status
外型尺寸
(L x W x H)
42.0mm×16.8mm×12.7mm
使用环境
工作温度:0℃到40℃
存储温度:-40℃到70℃
工作湿度:10%到90%RH 不凝结
存储湿度:5%到90%RH 不凝结
支持操作系统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
办公室台式机上的无线网卡,不小心碰弯了,弯了
上机无反应,估计是电路板有暗伤,拆看看看吧

集成度很高,电路板和小U盘差不多,没有能力修,报损吧

网友:
看着不像多层板,细细找找损坏点,焊上~

网友:
换新吧,费力气了

网友A:
功放都没有,不知道高增怡是怎么来的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彻底报废吧。

网友:
这个太小,没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都没有,不知道高增怡是怎么来的

妥妥的智商税

网友:
补焊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能拉网线拉网线,不方便拉就买支持5G频段的无线网卡。
另外有多余路由器,开WDS或者WISP也能当无线网卡使用。

网友:
碰弯可能是主控或供电元件有虚焊了,有热风枪吹吹看能不能修复,不行就换个双频的,现在这玩意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都没有,不知道高增怡是怎么来的

外置天线的比内置天线的增益高。

网友:
1T1R的才150M啊

网友:
看着不像多层板,跑跑线路吧

网友:
我用过这个网卡,中规中矩,还算稳定。

网友:
主芯片有虚焊了吧?热风枪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