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SUPOR苏泊尔电火锅H30FK2-136不通电

楼主(2024-06-12):
苏泊尔H30FK2-136电火锅,故障为不通电

测了测加热管不通电,拆开看看加热管局部有爆管的迹象,家里老人使用不当(很可能是干烧时间太久),

加热管是机器冲压折边固定在锅底的,试了试很难拆下来,是不是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加热体坏了没治了

网友:
哈哈,这个以我的能力也能判断故障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线端故障多,发热盘很少坏的。使用过程没有将棒子插到底,容易松动接触不良导致电源线内铜线烧断。电火锅有防干烧的。

网友:
这是没得修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发热盘坏了基本没得修,看看有没有二手的

网友A:
这种锅就不是家里用的,都是宿舍,工地,用的最多

网友:
若是发热管坏了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维修成本太高,弃了吧。

网友:
发热盘坏了,维修成本高了。

网友:
买个加热管换上就行,用一字螺丝刀撬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锅就不是家里用的,都是宿舍,工地,用的最多

谁说的,我家用的一只,十二年了,照常使用,特开过一次调温头。

网友:
我2020年给家里买了和这个外形一样的,只用了两次就坏了。
测试发现是那个电源调温的手柄有问题,里面的温度保险烧了,自己买了温度保险换了就可以

网友:
说简单也简单,撬出断路发热芯,压进新发热芯。

就怕发热芯不便宜。。。。。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线端故障多,发热盘很少坏

网友:
发热盘不好换,放弃维修

网友:
顺便换成电磁炉吧,吃火锅感觉这个效率太慢了

网友:
按道理 这个有过热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