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放电 时有时无 通病维修

楼主(2024-06-12):
自从上次修好了一个电蚊拍,信心爆棚,又接了亲戚一个电蚊拍,初步诊断:放电【时有时无】。

成色很新

雅格YG-D003

拆开发现是阻容锂电充电,太省了,不安全,一个TYPEC接口才多少钱

没找到问题

直到第7天,终于发现问题,视频:

找到规律了,真实症状是:一面有电,一面无电。很容易误诊。
然后拆开网面,放电线脱焊了。

铁的真好焊,焊锡膏一涂就上锡了。

网面塑料拼好不稳,缝隙上502,夹子夹住固化,锂电放电强很多。

上次包邮18的主板修好了(GA-F2A68HM-DS2主板通病),当主力机用(而且闲鱼又看到一块一模一样的,27元又下单了,修好可以给亲戚用,卖家回老家了,估计要半个月才发货),没有挡板,找个废挡板改一下,没有激光,锯片切割,钳子来回折断,还算顺利,就是键盘角太小开裂了。

网友:
这样也管,就是丑点儿!

网友:
没改TYPEC接口,估计还得送个充电头和线

网友:
能修就修,能用就用

网友:
雅格,名牌产品。

网友:
自己用也应该好看点

网友:
雅格的还可以的

网友:
谢谢,学习了,还有就是,在电苍蝇和蚊子时,不要太暴力,否则容易脱焊;这不是那种塑料的苍蝇拍,使劲拍,才可以打死苍蝇;         使用电蚊拍的要领就是:找准蚊子的飞行路线,把电蚊拍开关闭合后,轻轻的靠近蚊子,只听啪啪啪,蚊子就见上帝了,还可以闻到一股烧烤味。

网友:
这故障不容易发现

网友:
直到第7天

楼主又修好了

网友A:
这个使用的时候最好准备点孜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的时候最好准备点孜然

先放辣椒然后再放孜然

网友:
善于分析问题就容易发现问题,也就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
天气热了,蚊子多了,还好用的是锂电池而非铅酸。

网友B:
能电蚊子不啪啪响是那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电蚊子不啪啪响是那里问题?

电压低,检查倍压镇流电路

网友:
和我一样喜欢修修补补,也就一直用旧的~现在同事家有坏了的,也拿来先问我能不能修,其实家电还真不容易坏啊!很多是小毛病。

网友:
现在的我倾向于找券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