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为了换按键和电位器,再拆早几天买的丹麦宝音响

楼主(2024-06-12):
最后一图是网上找的本机音量控制芯片电路。

网友:
开出了新花

网友A:
面板也得清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也得清洁下

那些不急,慢慢来

楼主:
有个问题,电路板几个电位器元件位,有的只标多20k,30k这样,有的又在50k前面多个3B,标成3B50k,老花眼蒙,看成38050k,那有这么大的电位器,原来是3B50k,这3是不是指三脚,B是B类电位品器吧!如果电路板只标多少k,没有3B两字在前面,就用A类电位器?

网友:
焕发第二春

网友:
很喜欢这种屏,漂亮。

网友:
那个芯片当年挺流行的,另外电位器上面应该有标识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拆起来麻烦

网友:
VFD的,显示效果不错的。

网友:
以前喜欢听杜比音响,那时的电子调节、前置都是常见语

网友B:
VFD显示效果不错,如果只是按键和电位器坏的话,修起来也简单,花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D显示效果不错,如果只是按键和电位器坏的话,修起来也简单,花不了几个钱。 ...

本地市场买的,老板信誓旦旦说没问题,结果还是有问题。150元买的,自己能处理,就不找他了。

网友:
电位器、轻触开关全部换

网友:
保养的挺好里面挺干净

网友:
修修又是好东西,挺漂亮的功放。

网友:
当年挺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