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电水壶是不是一个德行?

楼主(2024-06-12):
昨晚上老婆跟我说美的电水壶漏电,当时我没在意,一会我去倒水,不小心碰了一下内胆,好悬没把我给带走于是我又拿出家里的另外一个苏泊尔的,一侧电压居然漏220伏电,美的漏电80多伏??美的电水壶拆解开,检查了一下线路没问题,拿万用表测一下发热和内壁的电阻,怎么才这么一点?不知道这正不正常啊,是不是这个电水壶都这样?你说接地线吧,220伏直通地线那一天得耗多少电?漏电保护器肯定是用不了了,一推上就得断电,咋办呢这?

网友:
一般不漏电的,照你这么说那种不锈钢裸露的电水壶外壳还不能碰了?

网友A:
你图中的阻值很大很大,是正常的

网友:
你测量的阻值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的阻值很大很大,是正常的

我测的是加热管一头和发热盘之间的阻值。插电之后不加热,手摸金属内胆麻手,用万用表交流档测电压,手捏任意一支表笔,另外一只碰到内胆壁上,跳变电压就30多到80多。测电笔也是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的是加热管一头和发热盘之间的阻值。插电之后不加热,手摸金属内胆麻手,用万用表交流档测电压,手捏 ...

你这个应该是有漏电,查一下是发热盘本身漏电还是其他线路漏电导致的

网友B:
您那个应该是感应电了,并且接地不好吧,电阻3兆欧呢,可不小了吧,不妨您可以做以下几点:第一,电压测量地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第二,断掉入户总闸后,测量零线与地线之间电阻

网友:
冷态阻值还可以,可能热态不行吧,要不就是耐压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那个应该是感应电了,并且接地不好吧,电阻3兆欧呢,可不小了吧,不妨您可以做以下几点:第一,电压测量 ...

3M还正常?我刚量了一下我的水壶,电阻50M+呢。

网友:
还有漏保和地线安全

网友D:
你家地线连接的好吗?检查一下。

网友E:
估计插座的地线出问题了,不然这种漏电程度不会麻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有漏电,查一下是发热盘本身漏电还是其他线路漏电导致的

其他都检查过,没有问题,最后还是发热盘的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个应该是感应电了,并且接地不好吧,电阻3兆欧呢,可不小了吧,不妨您可以做以下几点:第一,电压测量 ...

八十伏不太可能是感应电。因为手上没有全新的电水壶做比较,所以不好说。不知道全新的发热盘是个什么样的绝缘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还正常?我刚量了一下我的水壶,电阻50M+呢。

那你可以放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家地线连接的好吗?检查一下。

没有地线,就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插座的地线出问题了,不然这种漏电程度不会麻手的

没地线,以前老式的走线都是两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都检查过,没有问题,最后还是发热盘的嫌疑。

把连在发热盘上的两根线拔掉再测一下发热盘对外壳阻值,如果和之前测的一样还是3M欧多那就是发热盘漏电,如果阻值变很大那就分别测一下拔掉的两根线头对外壳的阻值,如果是3M多那就是线漏电

网友:
估计是你插座或其它电器漏电了,不可能两水壶都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