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冷热水龙头阀芯

楼主(2024-06-12):
一个冷热水龙头打开没有水出来。

拆下阀芯发现外观没有异常。

再拆开阀芯外壳发现里面有块塑料断裂了。

之前拆的阀芯大多都是外壳开裂没想到这个却是里面坏了。

网友A: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陶瓷阀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陶瓷阀芯

那两块白色陶瓷阀芯还挺厚实的。

网友:
买个阀芯换上

楼主:
有一个备用的阀芯已经换上修好了。

网友B:
这货用料看着还算蛮厚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用料看着还算蛮厚实的。

使用了十多年质量算好的了。

网友C:
楼主阀芯在哪里买的质量怎么样。我家的厨房龙头开起来不丝滑了,想换一个不知道买哪一家的好

网友:
里面断的真不多见,看来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了十多年质量算好的了。

使用了十多年也值了

网友:
能用十多年,算是良心产品了,好商品用个三五年就坏。

网友:
看来陶瓷阀芯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来陶瓷阀芯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陶瓷阀芯,看着还不错

网友:
换个阀芯继续工作

网友D:
所谓的陶瓷阀芯,坏的从来不是陶瓷部分,塑料骨架和胶圈一般就是5年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阀芯在哪里买的质量怎么样。我家的厨房龙头开起来不丝滑了,想换一个不知道买哪一家的好 ...

10年前我家厨房的这个龙头漏水,在建材市场买了一个10多块钱的阀芯,用了好几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阀芯在哪里买的质量怎么样。我家的厨房龙头开起来不丝滑了,想换一个不知道买哪一家的好 ...

我是网上买的十多元一个的看做工也可以不像山寨的但是也没有大品牌的做工好,最好是选择退货包邮费的如果尺寸规格不匹配可以退货更换,也可以先拆下来测量尺寸规格还有那三孔密封圈外形尽量买一样的,还有的水龙头如果螺丝生锈了还可能拆不开无法更换阀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陶瓷阀芯,坏的从来不是陶瓷部分,塑料骨架和胶圈一般就是5年的寿命 ...

我这个是开关阻尼变大了导致传动塑料开裂的不知道是不是陶瓷片磨损了。

网友:
两块白色对滑的是陶瓷阀芯,很难磨损,漏水一般都是胶垫弹性变弱。楼主的内芯塑料破裂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