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水冷是不是比风冷效果好很多?

楼主(2024-06-12):
这两天太热了,台式机用的还是买主板时京东送的散热风扇,cpu重载时出现降频,尤其是solidworks。
因为是工作用的电脑,所以得花钱克金!不知道是买更好的散热模组还是直接水冷?水冷有没有风险?

网友:
水冷肯定有风险的吧

网友A:
如果担心水冷渗漏而引起短路的话,可以试试油冷,就像变压器那样,用油冷却。

网友:
水冷效果好,但是贴吧看到说迟早会漏

网友:
一般来说风冷足够了。
一般来说送的风扇不会有好风扇。

网友:
可以上水冷套件,里面用变压器油就行了,泄漏也不导电

网友:
得看用的什么cpu,现在用的什么散热

网友:
对呀,什么U什么散热器?

网友:
一般来说风冷足够了

网友:
机箱自己加风扇  不要用水冷

网友:
专业级的,必然要加好的散热,不然再好的配置只要过热也是白搭

网友:
效果好很多是肯定的,但成本高很多也是肯定的

网友:
天热不是可以把机壳拆了裸奔么?水王

网友:
风冷一般都压得住,压不住就是风冷不够贵

网友:
风冷够用就不用水冷

网友:
换个风冷散热器试试,风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担心水冷渗漏而引起短路的话,可以试试油冷,就像变压器那样,用油冷却。 ...

厉害了 那成本不低了。还要一套密封的机箱才行。厉害了 那成本不低了。还要一套密封的机箱才行。厉害了 那成本不低了。还要一套密封的机箱才行。

网友:
自己组装过水冷。用的就是自来水,买了个大塑料箱子当水箱,12/16的硅胶管,汽车暖风水箱,一个微水道cpu冷头,一个全覆盖显卡冷头,夏天玩游戏从没超过60°。开机状态下cpu冷头和硅胶管接头这里漏过一次水,神奇的是电脑没有任何问题,一直到水从机箱里面流出来电脑都没烧毁。

网友:
我的电脑风扇一直用的就是原机CPU配的,稀里糊涂的用。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