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更换电机后摇头不居中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6-12):
电扇更换电机后摇头不居中的解决办法。
前几天更换了一个电扇电机,
原机钢片是16mm的,后换的是20mm的钢片。
换上之后,运转正常,摇头不居中,后又花钱买了几个摆臂。
原机是8cm的摆臂,我买的8.5cm的摆臂。
电机加厚,摆臂就要加长。
安装好后,摇头还是稍稍有点不居中。

下面就要拿出老虎钳,把摆臂弯折处稍稍弄弯一点,缩短距离。
摇头左边少,就要缩减距离。
摇头右边少,就要加长距离。
看下面这张照片,原机的稍稍短点,弯折幅度不太大,我的调节后弯折幅度有点大。

网友:
原来这个铁片还有妙用

网友A:
我都用铁丝自己做

网友:
一左一右 间隔0.5打个眼 分段可调

网友:
我也这样做调过

网友:
以前调过这个 主要是机壳厚度不一样就会影响这个

网友:
原来是 这样调的,学习了。

网友:
能自己解决的都不会换新的

网友:
以前用铁片或铁丝自己做一个。

网友B:
越花钱越多了,这风扇没超过十年就售后换电机,超十年了塑料件也不咋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花钱越多了,这风扇没超过十年就售后换电机,超十年了塑料件也不咋行了 ...

现在都是质保一年,不是10年。

网友:
这个不错  值得学习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铁丝自己做

这方法取材容易

网友:
不居中就不居中把,把风扇别正着对人就行了嘛

网友:
看来LZ是强迫症啊

网友C:
多少有点强迫症吧。不弄居中就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有点强迫症吧。不弄居中就难受。

难道不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吗?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

网友:
没有相同厚度的电机吗?

网友:
这就是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