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是什么魔鬼配置?5片闪存的忆捷E200/240GB硬盘

楼主(2024-06-12):
忆捷这个牌子的固态硬盘慎重买,固态盘中使用的闪存极其混乱。。。

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黑片。有些连任何标识都没有,太垃圾了。

正面4颗,背面一颗。。。

请问各位,这个要用哪个量产版本才能正确量产??

求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看价格如何了

网友:
难以想象这个片能烂到什么程度

网友A:
坏块太多,加一个。58XT专治

网友:
价格便宜用来混的,可以搞,不然还是买点正常牌子的ss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太多,加一个。58XT专治

有对应的量产工具吗?

网友:
5个flash才240g

网友:
这个字看着就是黑片啊

网友:
黑片还是tsop的,莫非是3dmlc开tlc?

网友:
2258XT就是厉害,这样都能开

网友B:
这种牌子用黑片太正常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牌子用黑片太正常不过了。

纯黑片。。。。。不知道哪个版本的软件能量产一下

网友C:
这个牌子我是拒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我是拒绝的

坚决不要买,简直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D:
亿捷貌似被联想收购了;这是以前的产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亿捷貌似被联想收购了;这是以前的产品吧

为啥联想要收购它

网友:
哎 这什么新型的电子垃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联想要收购它

做自己的品牌啊 就跟之前的记忆科技一样

网友:
48G能开满容,这片子还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