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节亿纬18650电池,这电池咋样?

楼主(2024-06-12):
拼多多打折后18元5节18650电池,感觉挺便宜的,就下单买了。
收货后感觉正极挺好,但是负极有点小凸起。

负极的屁股上都有个小圆点,以前买的电池好像就没这个现象。

电池序列号看着也挺正常。

内阻测试,大都在18毫欧左右,上次买的力神21700,阻值在10毫欧左右。

网友:
18毫欧的容量型电池还可以的。

网友:
点焊过的二手电池,所以有小坑。

网友:
国产里面算好的

网友:
点焊过的电池都有这个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池质量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点焊过的,正极可以打磨深点就看不出痕迹,负极不能打磨太深就有痕迹了

网友:
是挺便宜的

网友:
点焊也不是中间点一个点,
我是没有见过只点一个点的

网友:
2.55ah也不是很大

网友:
据说自放电大

网友:
放下电试试看

网友:
这价算是挺便宜的了

网友:
拆机翻新电池?

网友:
我多多买的力神21700也是这样很多有个坑,应该不是翻新,撸了一个多月,撸了接近100节。
亿玮的18650最近也撸了好多节了,撸的33V,标称3300mah,实测3000。7.5元2颗。
总结一下,都是B品,残次下来的。大部分都自放电,不论品牌是力神,亿玮,东磁。统统都差不多。
价格非常便宜,整体挺香,改个风扇电池什么的,不适合很多组电池组用。
分容,测内阻,在放置一段时间挑自放电,挑选性能一致的很费劲了,最多也就组个电动工具电池组,再多串并的非常不推荐。

网友:
这个不重要,有个点没啥事,翻新也好,主要是看它的容量和实际耐用怎样。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呢?

一看就是昨晚看妹子洗澡去了,亿伟。

网友:
这个像是铁外壳加工的痕迹,如果都是在正中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