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根50米长的choseal秋叶原光纤HDMI高清线,顺便问问烧掉的芯片型号

楼主(2024-06-12):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高清线坏了,看看各位
大佬知道烧了的芯片X宝具体型号不

感谢各位大佬

补充内容 (2024-6-16 13:40):
扯个回销更换SY8088IAAC正常使用了。

网友A:
50米好长,有源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米好长,有源的线?

大哥,光纤的啊都是无源的。

网友B:
参考左边的啊   两套一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米好长,有源的线?

HDMI是有供电的只是电流不大而已 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左边的啊   两套一样的电路

就BPBUL   宝宝上面搜不到,没有资料。

楼主:
唯一查到这个,型号有点差异不知道能不能替换

网友C:
50米长?为何要搞这么长的线?用在什么地方需要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米长?为何要搞这么长的线?用在什么地方需要这么长?

肯定是远距离无损传输啊。

网友:
光纤在哪里?

网友D:
感觉跟左边那个是一样的

网友E:
不是光纤,光纤是得用收发器的。这还是同轴。用芯片来放大。

网友F:
sy8088是电源有1A输出电流,烧了的话说明背面那个芯片已经挂了,换一片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光纤,光纤是得用收发器的。这还是同轴。用芯片来放大。

主要是靠光纤传信号的。铜线只是工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跟左边那个是一样的

背面就是光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sy8088是电源有1A输出电流,烧了的话说明背面那个芯片已经挂了,换一片也没用 ...

换了试试,那么贵的先万一换了就对了呢。
现在问题是不确定SY8088IAAC能否可以替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y8088是电源有1A输出电流,烧了的话说明背面那个芯片已经挂了,换一片也没用 ...

这种坏的就真的坏了。修复可能性不大,条件可以的话用光端机靠谱多了,价格差不多,就是多个电源多个设备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坏的就真的坏了。修复可能性不大,条件可以的话用光端机靠谱多了,价格差不多,就是多个电源多个设备 ...

光端机太垃圾了,以前就是光端机有延时。而且分辨率兼容性不稳定。

网友:
AOC线,视频数据用光纤传输,其他的DDC HPD什么的用铜线传输,那个供电按道理不会无缘无故的烧坏,看看是否后面已经短路了。有可能是一路3.3V 一路1.8V/1.2V  给背面的光纤收发器供电这样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