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自动发牌机

楼主(2024-06-12):
媳妇单位中午打牌买的,说是老是发五个人,不能发四个人,但是我开机试了下是正常发四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设置有问题。第一次见,拆开看看结构。

上下左右都看看
充电正常,电流有点小,可能是已经快充满了
开始拆,挺简单的,不介绍了(第二张图有条备用的皮带)
电路板,主控STC,充电是IP5407,有点意思。还有个无字芯片,看来是遥控用的,但是媳妇没把遥控器拿回来,不得而知。
一颗18650电池,另外一边还可以装一颗。

网友:
第一次见,原来自动发牌机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个不能洗牌吧?

楼主:
不能洗牌,应该是基础版,看TB上还有功能更多的

网友:
这个是自动发牌的机器,固化发牌的类型。据说高档的可以自定义发牌的类型

网友A:
这东西的技术难点应该是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的技术难点应该是机械部分

机械部分看起来也不复杂,不过最开始设计时肯定也是费了一番脑筋。一共两个电机,都是有刷电机;其中一个电机控制方向,另外一个控制发牌数量,两个电机各有一个传感器,别的也就没什么了。

网友:
嘿!这玩意儿挺好玩的,估计搓纸轮是耗材容易老化

网友:
有点像点钞机

网友:
知道有自动麻将机,发扑克牌的机器竟然也有

网友:
发牌速度怎么样

网友:
这玩意还不便宜呢

网友:
以前经常去澳门,没留意他们用的是什么发牌机

网友:
与复印机的出纸原理差不多,就是速度快。

网友:
猜想一下,应该和点钞机差不多,就是每隔一张调整一下出去的方向?

网友:
用个热敏打印机加个转盘

网友:
好单位,中午的时间居然够吃完饭还能打牌。

网友:
这搓纸轮比打印机搓纸轮更容易磨损啊。

网友:
不玩扑克,第一次听说这种机器,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