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几大未解之谜之:为何86E干不过61E

楼主(2024-06-12):
1.有些问题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也请大家能帮忙解答

86E和61E拥有同样的主控,但是就是销量不好,86E的比61E的优势点如下
(1)自带背光
(2)86E原厂积分电容质量非常好,无需更换,61E的积分电容必须更换,更换之后精度提升肉眼可见
(3)61E原厂少了压敏电阻,前期版本压根没有设计压敏电阻的焊盘
(4)61E最经典的就是容易炸主控,打到MV档位测量220V就特别容易炸主控,主控还不好买,返厂需要130元
(5)86E有自动关机,61E没有

就是这样61E销量还是甩68E好几条街,我是真百思不得其解,居然还有一大群爱好者出了61E的背光板,等等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请大家说一说

网友:
86e没有真有效值,也没有相对值测量,拨盘设计没61e好。61eV片滑过之处无过孔,86e 2024版怎样还待坛友们进一步发掘。

网友:
用过胜利的几款万用表,经常用的话需要定期清洗拨盘PCB,让我后来买万用表倾向于优利德。再加上VC86E不带REL功能,所以就排除VC86E。
背光功能我基本不用。
不过UT61E不带自动关机,也放弃。
见到论坛测试4位半显示万用表ZT219还不错,REL和自动关机都有,价格也非常便宜,百元出头。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ZT219,感觉性价比还不错,分辨率高,功能多,能用。

网友:
86E当时其实也卖得挺好的,还多了档温度档。我觉得主要是86E那个电阻档布线像众仪那样考虑了一个刀位了,当时被爱好者放大对比了。另外最初61E返厂售后口碑比胜利86E好啊,好多换芯片都是免费的,86E还有些小问题还有些小问题。

另外优利德开的产品线刀法比胜利精准。当年我什么都不懂时,买的第一个万用表是ut61d。。。就是61e拉高了整个61系列知名度后,穷学生有没有什么概念,觉得多出来的精度,不舍得花那个钱。最后买了是什么原因也忘了,刚刚去看看配置表,估计当年就是C和D考虑,一个有温度档,一个有“真有效值”,最后买了那时不明觉厉的“真有效值”的61d

胜利就是86E,890还有87,980还是多少几款卖得好,直到现在还直接炒冷饭,不像优利德,起码还整个+,外形也更新了。

网友:
我站个队,我选86E

网友:
理由很简单:86E外观设计更精致像个表,UT61E也像个表但外观做工像玩具, 内部做工两者都一般。

网友:
估计是86E转盘接触不良问题影响了销量。

网友:
各自品牌有各自粉丝吧

网友:
那问题来了,两者价格相差多少,这个会不会主要原因

网友:
到底86e和61e相差能有多大呢?

网友:
可能是ut61e外观设计好,也很扎实的样子

网友:
我两个都不站队,当初手上的86e海鲜市场卖了,原因就是没有rel,我手上就保留了两个万用表,一个安捷伦1232A,一个日置4282

网友:
    因为61E有真有效值,并且频响可达10KHz,超出这个频率虽然误差超差,还是可以有个参考的,这点比这个好的怕就是价格遥遥领先的F记了

网友:
胜利的品牌效应没有优利德强

网友:
我二个都有,个人觉得工业设计,61e更漂亮些,但它长年吃灰,时不时拿起来把玩一下,vc86e被我改成18650供电,又改电阻过转盘的问题,但几乎天天在用,并且去掉了自动关机,一个18650可以用好几个月不关机。

网友A:
有个问题,就是vc86e交流频率很低,好象10k左右,更高数值就差很多,但是ut61e高达300k多,5v 300k信号,并数值变化 不大,还有4.5左右,这个在看开关电源pwm信好很好用,同样的主芯片,不知道作表的差距怎么这么大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就是vc86e交流频率很低,好象10k左右,更高数值就差很多,但是ut61e高达300k多,5v 300k信号,并 ...

61e,不是61e+,你搞错了。

网友:
61e真有效值相对值,拨盘。别的方面86e略好一点 没深究过。不过现在满地真有效值的便宜按键表,胜利也没出新款,这俩都不考虑了

网友:
第一真有效值,相对值,第二转盘,其实这个厂家抹点油就行了,胜利懒,第三外观不讨喜,第四胜利刀法精准,从芯片固件方面给你卡死。
我的VC9804A+即便你调出AC毫伏档你也没法使用,从固件方面给你卡死,让你没得玩,这点优利德也一样,不过9804维修的好帮手这点毋庸置疑,可靠性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