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几大未解之谜之:为何没有17B+的山寨产品

楼主(2024-06-12):
1.17B系列是福禄克销量最大的系列产品,最经典的就是省电,很多使用者忘记拿掉电池而腐蚀PCB造成表坏了

2.17B就不说了,FS9721的主控,很多爱好者把PCB都重新跑线单独卖PCB,给广大爱好者搬板用

3.重点来了,福禄克17B在市场上是有很多FS9721的国产万用表兼容福禄克17B的外壳的,直接套用非常的简单,
  还有的山寨厂商直接山寨福禄克17B的外壳用DTM0660的主控做出来产品,来山寨17B,也让很多人购买上当,因为外壳和黄皮套做的确实非常像,90%的相似度,

4.那么17B有了山寨产品,为何到现在都没有17B+的山寨产品呢,话说17B+的价格也不便宜啊,用DTM0660的主控板来山寨,哪怕在小黄鱼上卖二手也是赚的啊,毕竟二手17B+起步也要300元左右了,

5.为何到现在都没有,我知道很多国内的仪器厂商已经倒闭了,但是也不能到现在一个山寨的都没有啊,因为我始终认为,山寨就是创新,一切创新都是从山寨开始的,没有山寨就没有一切,我非常喜欢山寨者的创新,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山寨17B+,我也是非常的奇怪,有没有懂的大佬

网友:
有能力山寨这玩意的厂商为什么不做自己的产品

网友:
华强北JS表示:安排!

网友A:
首先啥叫山寨?除了外壳,瓤子得有点神似吧?但fs9721的国产表哪个金玉其中了?我个人观点是这些连山寨都算不上。到了17b+的98o24,得考验软件开发能力了,就没哪家能照猫画虎了。为什么弘康的方案流行,第一是弘康软硬件打包方案,修改设置就能改功能,开发难度低,第二是几乎没额外成本的rms,这点98o24没有,要外挂。自然被厂家青睐有加。更夸张的是晶华,虽然性能稍差但连分压网络都大部内置了,厂家的目的是要赚钱的,自然就称为新宠。至于福禄克的精华,还不如那些闲鱼卖的搬板用的2层山寨维修用pcb吸收的多。

千万别说创新是从山寨开始的。开天辟地怎么来的?认真学习了才能创新,认真学习了会懂得仿原理不必仿电路,认真学习了会懂得仿思路不必仿外观。福禄克17b和17b+很明显是一个思路下来的东西,从电路上它们的差别大于17b和其它9721的表,但谁和谁是一家子一眼便知,这就是设计的基因,刻在骨子里的。只有学会这个才能把弘康做出福禄克的味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啥叫山寨?除了外壳,瓤子得有点神似吧?但fs9721的国产表哪个金玉其中了?我个人观点是这些连山寨都算 ...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意思就是把外壳做的和福禄克17B+一模一样,里面就是赤裸裸的用DTM0660的暴力山寨,里面的PCB怎么便宜怎么来,17B不是有过这种产品吗,17B+到现在也没见到过这种剽窃外壳的暴力低成本山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意思就是把外壳做的和福禄克17B+一模一样,里面就是赤裸裸的用DTM0660的暴力山 ...

那就不是山寨了,是假冒。这样是出不来创新的,往往是没有底线的粗制滥造

网友:
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可取,楼主说的那些山寨货,我估计就是套壳那种吧,或者说代加工也行,电子产品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于是有些人便找到了发财之道,拿着这一模一样的电路板换个壳子,这不就来钱了吗?

网友:
山寨外壳和皮套需要开模,成本不低,风险不小。

网友:
因为仿17B没有成功,市场决定的

网友B:
一个17B+连RMS都没有,搁不住抄,一句话,能抄的没利润,有利润的抄不来。289发行十多年了,图纸都有,为什么没有抄这个方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17B+连RMS都没有,搁不住抄,一句话,能抄的没利润,有利润的抄不来。289发行十多年了,图纸都有,为什 ...

没想象的那么容易抄
17+的firmware
289的那个frontend asic
这俩都不是抄袭能轻易过得去的关卡

网友:
噢,假冒的东西这么有市场'啊

网友(2024-07-20):
知识产权,仿相似电路的有,一模一样的不敢抄仿,9721的芯片反映速度也没新出的芯片快,有也有国产的 FS9721 FS9922硬芯的万用表,速度 精度跟福禄克 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就是山寨吧,不能侵权而已,人家毕竟做得质量可以,没必要比如少个字母啥的。这种相当高级山寨了。

网友C:
那就得亮一下我的众仪了,反应速度和17B一样,外观和17B+巨像,质量不知和谁一样,现在转盘都接触不良了,档位得晃一晃才能显示,屏幕一惯的很众仪,最垃圾的屏幕,找不到第二个。便宜,功能多,还有众仪的精度都很高,虽然无卵用。

网友:
学习学习。还有新奇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得亮一下我的众仪了,反应速度和17B一样,外观和17B+巨像,质量不知和谁一样,现在转盘都接触不良了, ...

为什么模仿都模仿不好?功能上先不说,就先看到那个显示屏的都弄得糊糊的

网友:
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厉害,没有一个敢一模一样抄板外壳的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C:
那就得亮一下我的众仪了,反应速度和17B一样,外观和17B+巨像,质量不知和谁一样,现在转盘都接触不良了, ...

众仪修一下刀片和线路板,fluke溢价太高了

网友:
fs9721在dtm后面吃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