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瞎修美的MB-FS3018电饭煲

楼主(2024-06-12):
   近日内人说同事的一个电饭煲通电不加热了。用了没多久还很新想拿来给我看看。。。。。我心想一般智能电饭煲应该不难修于是就答应了。此煲故障表现为,通电煮饭灯不断闪,按其他各键没反应,一开始就误判了,以为又是电压不够引起的灯闪不加热,拆开把主板扫了一下,没发现电容有异常,再随便测了各个零件都好好的,经验主义犯错又来了。因为有众多灯泡维修经验,总认为电容容量正常不能代表就是正常,把400V两大电容更换了。涛声依旧,又不放心,把输出的两个小电容都换了。始终不见效果,再把控制按键板拆下仔细看,控制板有一个小电容给按键控制芯片供电,按键都测过非常灵敏。。。发热盘测过也正常。想不通又把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换掉,始终不行。。。

     测量供电,12v电压已经送出给按键板,,按键板除了一堆灯,按键,只有那个控制按键芯片最值得怀疑了。因为电压已经送出且正常,而这控制芯片应该属于美的写有程序的单片机芯片吧。。即使我用风枪把芯片吹下来没有程序
还是白搭,, 上某宝搜一下拆机板,一整套拆机板14.7 连邮费才24.7,直接拿下。等了两天货到,拔掉寄来的主板只连控制板上机,通电。。一切正常。。。就是控制按键的芯片挂了。。唉。。瞎搞半天,,一开始如果测一下输出估计也就没后面那么多事了。。。
    这电饭煲拆不难,最难是那个提手,不拆后盖那个提手硬掰很容易掰断,先把煲底朝天,拧两处螺丝,,再翻转后盖拿下即可轻松把提手拿下,煲壳才可以拿下

网友:
跟我现在用的一摸一样,上次因为面板出现蟑螂,拆开,到处都是蟑螂屎,还躲了3只,被我用计全部拿下杀死

网友A:
意思换面板好了吧?能确定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B:
芯片不容易坏,最大的可能是继电器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容易坏,最大的可能是继电器坏了吧?

对,猪兄说的没错。我开始也怀疑是继电器坏了。忘记打上去了。继电器也换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换面板好了吧?能确定是主芯片坏了?

很确定,已经测试过了

网友:
原来是控制板坏,话说美的电源板通用性还是很强的,主要变化在控制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猪兄说的没错。我开始也怀疑是继电器坏了。忘记打上去了。继电器也换了,没用,, ...

之前见过按键板上数码管的LED坏导致不能工作的,不妨再测一下这些LED有没有坏的,还有芯片的供电脚电压是不是稳定

网友:
上次帮邻居修九阳电饭煲,故障就是煮饭一直不停加热,开始也是怀疑主控板,忙了一个多钟忽然看到上盖有线通往控制板,拆开发现有个温度探头,检查探头阻值无穷大,拆开发现引线断了,接好线测试果然正常了。

网友:
换板最省事

网友:
故障的常规判断法吧?不算走弯路。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美的掉程序的,但那个是电源炸了导致的。

网友C:
这么多贴片没查过,估计不一定是CPU坏

网友:
换板好了,只能证明这个板子上有元件坏了,不一定就是控制芯片。

网友:
同款掉电怎么修?

网友:
这种一体的锅,盖的后边的电线最容易折断。

网友:
盖的后边的电线最容易断,其次是温度保险 继电器…

网友:
遇到先换轻触开关再说

网友:
我家的是无信号无供电给继电器,不加热,显示是正常蒸饭,拆开修无故又好了,装上去又时好时坏,不知道是不是没找到虚焊位置还是主芯片的问题。
你这是显示板,控制板在继电器哪个板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贴片没查过,估计不一定是CPU坏

贴片元件坏的概率更少了。以前修电磁炉,贴片元件少坏,,而且通电能灯闪,感觉主控坏的概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