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伟电池,原码和刮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6-12):
为啥分原码和刮码,

刮码是假货么,为何要把码刮了呢

网友A:
听说是降级的电池,不过也有人发现码都是同一个。

网友:
刮码应该是不达标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是降级的电池,不过也有人发现码都是同一个。

码都是同一个,冒牌电池么

网友:
电扇类的用用还行,总比三无电池好

网友B:
刮码的多半是不达标的,可能内阻差异大,自放电大,容量不达标等等。如果不组电池组,单节使用的话,性价比还是相当的高。

网友C:
商家解释是,1、窜货产品,为了防止查到销售地区,所以刮码。2、用于其它产品的电池,比如电动车上用,不允许进入其它渠道,所以刮码。
没买过亿伟不敢乱下结论,但我觉得都是网友判断是正确的,网上零售的很可能是B级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码的多半是不达标的,可能内阻差异大,自放电大,容量不达标等等。如果不组电池组,单节使用的话,性价比 ...

亿伟电池内阻一般多大?多大算差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家解释是,1、窜货产品,为了防止查到销售地区,所以刮码。2、用于其它产品的电池,比如电动车上用,不允 ...

原码的一定是达标产品么?

网友:
没买过亿伟不敢乱下结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码的一定是达标产品么?

原码和达标是2个概念,原码最多只是代表出生正常,能溯源查到身世,查到生产的厂家,非假冒产品,非三无产品。
但原码不能证明产品是A级或者B级。
亿维没买过,反正网购的几个国产其它品牌,自放电有点大,内阻一致性也不好,二维码无法识别,感觉就是电池外皮能识别品牌,无法通过其它方式证明是正产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码和达标是2个概念,原码最多只是代表出生正常,能溯源查到身世,查到生产的厂家,非假冒产品,非三无 ...

笔记电池拆18650,是否比亿伟的电芯更好一些?

网友:
原码可能是换皮码是假的,刮码扫码反而能对上.换皮可能和刮码是一个东西,换皮是为了多卖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商家解释是,1、窜货产品,为了防止查到销售地区,所以刮码。2、用于其它产品的电池,比如电动车上用,不允 ...

他们这种说法和我前段时间买安利的牙膏一样,市面上也有很多所谓刮码的产品,经销商解释也是销售到不同渠道防止公司抽查被取消经销资格。

网友:
看价格吧,太低的9成9有问题,锂电池又没有销售区域管控,窜货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
更多的是杂牌换皮,旧电池回收,还有次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商家解释是,1、窜货产品,为了防止查到销售地区,所以刮码。2、用于其它产品的电池,比如电动车上用,不允 ...

刮码的就刮掉了EVE这3个字,跟没刮一样,商家就是忽悠人的。
我猜测是厂商卖次品给废品站,刮码可以和正品做区别。废品站拿货价格绝对低,低到废品站的下家都不舍得再花钱翻新了

网友:
原码除了旗舰店,其他地方低价卖的基本上都是假货,刮码的看电池封皮做工,看条形码和序列号能不能对应,基本能断定是否为真的刮码。刮码的一般都是从厂家内部流出的不良品,被拿到网络渠道销售了。窜货的理由感觉非常不靠谱,窜货后这么便宜出售,从商业角度看不是很合理。

网友:
拼夕夕三块多买的就挂了三个字母,码没刮,亿纬产是没问题,就是自放电不行

网友(2024-07-26):
亿纬的买了几个,还没有测内阻,回去测试看看

网友:
次品,类似于存储那边的不达标的白片,国产性能没问题差在一致性,次品里有些自放电大,到手要充满静置一段时间再把差异小的组起来,带电动工具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