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分钱到手的单相 固态继电器 SSR-10DA(未用先拆)

楼主(2024-06-12):
话不多说,直接上照片

2分钱到手,跟0元购差不多

外包装是泡泡袋,扔了。

底壳,像是金属,但是很轻,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当散热片用的

好像是激光打字

正面

直流控交流

取下接线柱

螺丝是铁的

压片也是铁的

接线柱底座不吸,不知道什么材质,不像金属的

看底部有颗螺丝,以为在标识贴下边

只看到LED指示灯

这颗螺丝从哪拧上的呢

终于从底部缝隙拆开了,线路板好像是704透明胶固定的

电路板上有三防漆,这张看到螺丝了,是固定交流可控硅用的

电路板和底板

因为有三防漆,就不再拆了

就这样看看吧

用LED灯测试一下,结果发现不加控制信号灯也开不灭,微亮,需要并个0.1UF左右的安规电容,因为交流可控硅两端接有防浪涌的RC吸收电路,吸收电路可以通过微弱电流。

下边吡哩视频可以看到全部拆解
点击查看全拆解

楼主:
这帖子不知道为什么让站长审核了好长时间,大家看看到底哪点敏感了?

一审核,帖子沉到海底了,自己顶顶吧。

网友:
给你个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不知道为什么让站长审核了好长时间,大家看看到底哪点敏感了?

一审核,帖子沉到海底了,自己顶顶吧 ...

站长是怕你泄露G家机M吧,哈哈。

网友:
那个接线柱金属好像是万恶之源-锌合金。用料看着非常一般。

网友:
看了电路图豁然开,真小巧

网友:
输入控制部分相当于给光耦提供了一个恒流驱动电路,所以输入电压范围很宽

网友:
做工不错,现在固态继电器适用范围比较广

网友:
我也买了个,还在路上。

网友:
固态继电器到手价格不 贵,用的红包不小

网友:
可直接控制风扇等感性电器吗?

网友:
看壳子不小 ,内部空的

网友:
这个做的很山寨哦。
俺还有很多MOC3083,买了好多年了,一个都没有用过

网友:
红包多的用不完

网友:
这个看做工一般

网友:
触发IC带过零检测?

网友:
原理其实好简单,看上去有点高大上哈!

网友:
这个控制电烙铁应该可以,不知道速度如何。LZ试试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帖子不知道为什么让站长审核了好长时间,大家看看到底哪点敏感了?

一审核,帖子沉到海底了,自己顶顶吧 ...

可能是发帖的时间有点晚了,站长睡着了。

网友:
拆掉看看有没有陶瓷覆铜板,那个做大功率散热片用了都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