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大佬用超声波电动牙刷改超声波刀的,不知道功率够不?

楼主(2024-06-13):
我发现我的超声波电动牙刷还是很给力的,想改一下。

网友:
我觉得不大可能吧!
这要是改成了,岂不是七伤拳成真了?!

网友:
很给力就不用改

网友:
超声波电动牙刷改超声波刀是同一回事吗?两者价格相差可是不一般的大

网友:
没有超声波牙刷吧,是声波牙刷

网友:
不一样的东西怎么改

网友:
电动牙刷一般是左右转动的。

超声波刀应该是前后抽动的吧。

网友:
这个改不了

网友:
声波牙刷真的有声波吗?只是里面牙刷毛高速震动清洁牙垢吧,有超声波出来?

网友:
也许、大概、可能就不是一码事

网友:
或许可以拿那种头部装一个小振动电机的,限制一下头部的振动方向的试试

网友:
可以的话,我也改一改,正好多了一个牙刷

网友:
感觉不是一回事,当然支持楼主折腾。

网友:
洁牙机功率都不够 需要超声骨刀改才行

网友:
我用闲置的电动牙刷稍加改造,清洗茶杯那是相当的好用,至于改超声波刀估计改不了。

网友:
B站上有人改过 有点效果 但是效果不大

网友:
不是一回事  这个改不了

网友:
思想很可以,但现实感觉难

网友:
飞利浦电动牙刷每钞振动500次,一般品牌的可能只有100次,要达到超声波标准,每秒至少2万次。

网友:
要有超声波牙刷才可以,可惜现在的只是电动牙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