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再打理一台爱华J170,爱华下猛料的一款产品

楼主(2024-06-13):
捡便宜一部爱华J170机器,成色不错。除了那个祖传的橘色丝印一如既往脱漆外,都很少看到有划痕。
上电池不显示,电机不转但有细的啸叫,打开收音也没动静,是完全没动静!

这部机器打理过无数台,只是这台的问题有点意思,所以记录下来了
众所周知,J170是爱华下猛料的产品,虽然定位中端机型,但音色绝对可以问鼎爱华的任何高端机型,这就使得这种便宜的机型很值得打理了
J170的外观设计是一大败笔,黑珠光喷涂极易划花,壳体厚度不够使得单薄易断,那个橘色的SUPPER BASS丝印更是易脱落,而在大多数用了这个色印的爱华机器直接翻车。。。。虽然这么多问题,但是人家铜飞轮,超厚实机芯,CXA20023前芯片,0.5F的储电电容谁与争锋?
不影响它仍是爱华性价比最好,音色最好的机型。

楼主:
拆下后盖看下主板
我去!这焊接手工艺真差!一度怀疑是被人修过了,但是检查了所有的元件全部还是原装未动过的。
而且,居然两条皮带也都还在!

楼主:
翻下主板看机芯,整体动作干脆利落无半点拖泥带水,果然是爱华好机芯。这种机芯鲜有见损坏报废的
然后在机芯里居然还发现有些断碎的皮带......
脑中现出了画面:上家看了爱华高手维修攻略,更换皮带满血复活,立即入手一台再购买皮带,动手自行更换。更换后机芯没任何动静后直接放弃治疗并挂咸鱼.....

楼主:
拆下主板,检查正面,所有元件原装

楼主:
漏液流得满板都是,漏得像包月了不要钱一样

楼主:
背面也好不到哪里,好些元件脚都被漏液腐蚀导致氧化、硬化、脆化了

楼主:
开始拆电容
有俩个贴片220uf的直接剪掉再焊脚下来

楼主:
拆完电容后的主板,像从烂泥里捡出来的.....
到处都是黄黄的液渣,流得到处都是

楼主:
取下来的电容都烂到家

准备换上的电容

楼主:
换电容前先清洗主板,还得用牙刷把各个旮旯里的残渣都清理出来,特别是几个IC脚旮旯的位置是比较顽固的

主板是够脏的了,反正正反面清理了各一次后液体都混浊变黄了,再换液清洗一次才勉强干净

这种情况的主板大概率过孔和走线会有问题

楼主:
趁着清洗主板的时机,把机芯的双飞轮都取了下来,清洗和去槽锈。

主飞轮的齿轮做工不错,比索尼和松下强多了。

江湖上一直都有个传说  “爱华的电容(漏液),索尼的齿轮(断裂),松下的颤音(无法根除)” 都是初修者难跨过去的坎,爱华的齿轮我修过上百部,就没看见过裂的

楼主:
主板清洗出来,开始检查走线和过孔,前后花了两个小时,没发现腐蚀断线现象。
但是发现两个过孔不通,用蓝笔标识一下

楼主:
过孔修复
我都是前后过孔打磨

再用一个元件的脚接上两头焊,

最大程度确保主板美观

楼主:
发现这个线被刀口铬铁解焊电容的时候碰断了,我修这个机已经碰到过几次了,都是同一样地方,都是因为解焊旁边的电容不小心切断的

找个元件脚接焊起来

楼主:
完全修复后的主板

有个别线路解焊电容时铜箔被被拉掉了,都是焊电容时就近用元件脚搭上去

楼主:
主板检查没问题后装机,先接好过前面板的柔性PCB,磁头线暂时不接。主要是先检查和确保收音功能正常,再检查放音功能就容易多了。不需要频繁解焊磁头线

装好主板接好线,装上电池,一切准备就绪
打开收音开关开始测试,
卧槽!!!冒烟了!!!

擦了擦眼睛再仔细一看,真的冒烟了!!是屁股冒烟!!!

冒烟的地方从这个收音开关里面冒出来的,用手摸了一开关还被烫了,不相信这个位置会是烫的,难道是错觉?用手再摸了一次,又被烫了一次。。。。

楼主:
用3V电池能把元件烧烫起来也是醉了,除了存在严重的两极电源短路现象应该没有其它原因了
用万用表测量了开关没发现问题。
取下主板,翻转过来检查收音开关的位置周围,发现这里的屏蔽铜箔正好和主板上的一个外露测试点碰到了一起

楼主:
这个铜箔之前是用胶粘的,清洗主板的时候可能脱开了没注意。
现在把铜箔重新粘回去,装机回去再次测试收音功能

AM正常

FM也正常了

楼主:
装入磁带测试无声,检查各级信号都正常,难道是磁头问题?
翻转另一面声音正常,F面就是不出声。凭经验这种问题出在:1、R/P开关接触不良;2、磁头转换开关接触不良;3、磁头线断
反正开关也要保养,第1,2点的问题就把这两个开关都保养,问题依旧。

最后检查磁头排线,发现排线断裂。从转角位置就断裂开了,裂缝还挺长的。不过好在只有转角的那根线断了,其它的线完好

楼主:
手上倒是有多余的机芯和磁头排线等配件。但是要换挺麻烦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
最后还是考虑直接用条线搭接起来最方便,2分钟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