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大佬看一下我的机顶盒帮助菜单里有删除、加载APP的命令吗?

楼主(2024-06-13):
这个机顶盒现在只能加载到开机logo,用电脑输入boot才能正常看节目,帮助文档如下,里面有没有把boot加入自动开机的命令?

Kaiser# ?
?       - alias for 'help'
ac      - set a new config to the bootargs

add_autotest- add_autotest   - Perform autotest

add_hsl - add_hsl   - autotest with hsl

base    - print or set address offset
bdinfo  - print Board Info structure
bin2emmc- bin2emmc - read bin file and restore it to emmc

boot    - boot default, i.e., run 'bootcmd'
bootargs_set- Set info exchange and set to boot args.
bootcheck- bootcheck   - Do boot check

bootd   - boot default, i.e., run 'bootcmd'
bootlogo- bootlogo   - Display Logo_Music

bootm   - boot application image from memory
bootmusic- bootmusic   - play music

bootp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BOOTP/TFTP protocol
checkfile- check file exist in u disk,and set the partition.
cmp     - memory compare
config2env- Set config to environment.
config_raw_io- Config the target device for raw I/O
coninfo - print console devices and information
cp      - memory copy
crc32   - checksum calculation
custar  - do usb update from the specified file that is in usb.

dbg     - set debug message level. Default level is INFO
dbtable_init- dbtable_init   - let data  is ready (logo, music, panel, ursa).

dc      - delete the specific cofig that is in the bootargs

delay   - delay time, time unit is ms

destroy_logo- destroy_logo - Stop logo display

dhcp    -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DHCP/TFTP protocol
dont_overwrite- This serial apis are for protecting the specific partitions are overwrited. ex: customer
This cmd is used to register which partition should not be overwrite

dont_overwrite_free- This serial apis are for protecting the specific partitions are overwrited. ex: customer
This cmd is used to free all registered partitions.

dont_overwrite_init- This serial apis are for protecting the specific partitions are overwrited. ex: customer
This cmd is used to init this function

du      - du  - Disable UART

ebist   - PHY loopback test
echo    - echo args to console
editenv - edit environment variable
edump   - EMAC Register settings dump
eloopback- Long loopback test
emmc    - eMMC sub system
emmcbin - emmcbin - dump emmc and restore it to fat usb disk

emmcbootbin- emmcbootbin - dump emmc boot partition and write it to fat usb disk

env     - environment handling commands
envload - envload   - reload the nand environment.

estart  - EMAC start
exit    - exit script
ext2load-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Ext2 filesystem
ext2ls  - list files in a directory (default /)
ext4filesize- get file size from a Ext4 filesystem
ext4load-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Ext4 filesystem
ext4ls  - list files in a directory (default /)
ext4partload- part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Ext4 filesystem
ext4write- create a file in the root directory
false   - do nothing, unsuccessfully
fatfilesize- fatfilesize -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dos filesystem

fatinfo - print information about filesystem
fatload -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dos filesystem
fatls   - list files in a directory (default /)
fatpartload- fatpartload - load binary file from a dos filesystem

fatwrite- fatwrite - write binary file to a dos filesystem

filelist- Dump the file list.

filelisttest- This command is only for file list test

filepartload- load part of a file to RAM
get_mboot_config- get mboot config from binary coverted from mboot_config.ini
get_mmap- get memory info from supernova's mmap
go      - start application at address 'addr'
hdmi    - hdmi  -

help    - print command description/usage
if_boot_to_pm- if boot to PM

iminfo  - print header information for application image
imxtract- extract a part of a multi-image
initDbgLevel- Initial varaible 'dbgLevel'
init_raw_io- init raw_io module
itest   - return true/false on integer compare
kernelProtect- kernelProtect  - Protect kernel

kernelProtectBist- kernelProtectBist  - Protect kernel bist

led     - See led commands
loadb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kermit mode)
loads   - load S-Record file over serial line
loadspi - load data from SPI
loady   - load binary file over serial line (ymodem mode)
loop    - infinite loop on address range
m2e     - Restore the address and len to env from supernova's mmap

macaddr - setup EMAC MAC addr
mbup    - mboot upgrade

md      - memory display
memtest - Get the performance of memory
mm      - memory modify (auto-incrementing address)
mmc     - MMC sub system
mmcinfo - display MMC info
mmcreg  - mmcreg show ext-csd
mscompress7- Compress or decompress lzma files
msg     - print string - msg [string]

mstar   - update kernal & root file system automatically by script file
mtest   - simple RAM read/write test
mw      - memory write (fill)
net_miu - set miu setting on software upgrade

nm      - memory modify (constant address)
nuttxProtect- nuttx Protect  - Protect nuttx

ota_zip_check- do OTA zip package check.

panel_init- panel_init  - init panel by panel.ini

panel_post_init- backligth on  - backlight on

panel_pre_init- panel_pre_init  - init panel by panel.ini

ping    - send ICMP ECHO_REQUEST to network host
pmProtect- runtime pm Protect  - Protect runtime PM

pm_power_test- PM DC on/Off power test

pop_raw_io_config- pop raw_io last config
printenv- print environment variables
push_raw_io_config- push raw_io current config
raw_io_status- get raw_io status
raw_read- Read the raw datas that store in the target device
Yo have to execute 'config_raw_io' before using this cmd

raw_write- Write the raw datas that store in the target deviceYo have to execute 'config_raw_io' before using this cmd

recovery_wipe_partition- do recovery wipe data or cache.

reset   - Perform RESET of the CPU
riu     - riu  - riu command

run     - run commands in an environment variable
runtime_pm- if boot to PM

saveenv - save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persistent storage
setenv  - set environment variables
showtb  - Show register command table.    -  showtb [stage]

showvar - print local hushshell variables
sleep   - delay execution for some time
source  - run script from memory
spi     - See SPI commands
spi2usb - Read data from spi to usb
sync_mmap- Sync the some id's address and len to env and bootargs from supernova's mmap

test    - minimal test like /bin/sh
tftpboot- boot image via network using TFTP protocol
true    - do nothing, successfully
udstar  - Execute the script file that is stored in usb disk

updatemiureg- Call driver to update miu setting
usb     - USB sub-system
usb2spi - write data from usb to spi
usb_bin_check- do usb bin document check.

usbboot - boot from USB device
ustar   - ustar   - update kernal & root file system automatically by script file

version - print monitor, compiler and linker version
Kaiser#

网友A:
你有这个功夫,不如刷机顶盒了。卡刷线刷随你。以前我用网络机顶盒时,只要一卡顿,就打开电脑刷它。然后又可以流畅地看电视了

网友:
这是uboot。printenv。

网友:
uboot 会有自动启动命令的,查查报错信息吧.

网友:
包错了,桌面没有自动启动,或就没有桌面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个功夫,不如刷机顶盒了。卡刷线刷随你。以前我用网络机顶盒时,只要一卡顿,就打开电脑刷它。然后又 ...

试了很多网上收到的刷机方法,都无效,各种命令都没反应,看”?“里的那些字串也都比较特别,可能这种老盒子没那么“智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