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天语PD充电头T-P20,插头部位接触不良,想要打开,不知道从那边下手啊!

楼主(2024-06-13):
插头部位接触不良,不知道该从那边下手拆开啊!

网友A:
毛巾包裹后使劲敲打即可打开,打开后你也不好搞,因为是个C口,不是A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巾包裹后使劲敲打即可打开,打开后你也不好搞,因为是个C口,不是A口

是两个电源插头部位接触不良,不是C口的问题啊!

网友:
你这是真货还是假的

网友:
外形和X果的充电器太像了,天语的牌子,充电器应该不怎么好,当然手机更不好。。。

网友:
明显上面缝大,

网友:
扔了吧,黄鱼90w的小米pd也就30出头

网友:
用过天语的手机,没想到现在还活着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稍微加热一下,直接撬呗,这玩意还想无痕拆开呀?

网友:
毛巾包裹摔开,这个办法最快。

网友:
找块厚点的木头上面钻两个孔,把充电头插进去,不够紧的话塞点东西弄紧,然后用凿子在上面沿着缝隙凿开,想无损很难,千万别信他们用毛巾裹着摔,那样分分钟把变压器磁芯给摔碎了,或者把变压器引线摔断,那也不好焊接,得不偿失。

网友:
天语小黄蜂手机之后,好像没有出过什么产品,以为这个品牌倒了呢,

网友:
如何确定是220v插头接触不良?无损拆开比较难

网友:
颜色不一样的地方有缝隙,菜刀直接砍

网友:
从上面拆,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这个没法撬,只能锤子砸。

网友:
天语还能活着啊

网友(2024-07-16):
使用二楼的方法试试,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