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毛驴电池突然不行了,加个水看看

楼主(2024-06-13):
还没到一年,店铺跑路了。只能自己加水看看能不能续命。5个电池测量两个电压偏低,别的电压都很平衡,拆出来清洗外表加纯水看看。

电筒看里面已经干了。正常会看到水极板会反光。

每隔加10ML纯水。

我用的水电导度。

这内阻可以说报废级别了。

封口等存水完全渗透再充电,再测看看。

网友:
工具很专业啊

网友A:
但它能加水、、、、鸟?

网友B:
记得以前发帖的结果是:有作用但不住

网友:
电池这玩意,年限到了就没啥折腾的意义了!

网友C:
现在的环保电瓶极其拉垮!我用的天能以旧换新已经第三次了,都是3个月就不行了!以前的老电瓶能用两三年!以旧换新一次还要加300元,不换了,骑自行车得了!

网友D:
有个说法是加水后调换五个电瓶的安装位置,不明白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它能加水、、、、鸟?

哇哈哈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加水以后还需要深度循环,一般都搭配无机盐的,还不能太多,超了浓度范围也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以前发帖的结果是:有作用但不住

嗯,看电池是不是电极掉粉,要是掉粉就没必要折腾,这组电池毕竟还没到一年时间,希望还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哈哈也不是不可以

加水是可以的,
电池的关键:容量,内阻,自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说法是加水后调换五个电瓶的安装位置,不明白是什么原理。

确实是,我换过家里电驴10组电池,基本都是正极的电池损坏最快,

网友:
可以报废了。

网友:
主要是极板老化了,加水可能没多大用处,还是上锂电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环保电瓶极其拉垮!我用的天能以旧换新已经第三次了,都是3个月就不行了!以前的老电瓶能用两三年! ...

偷偷告诉你,换的都是翻新电池

网友F:
我的原车铅酸电池用了四年3个月,效果还是杠杠的

网友:
1年就这样了,换的是水货吧,真货用一年半到两年还是问题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偷偷告诉你,换的都是翻新电池

都是全新的,现在的环保电瓶就这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原车铅酸电池用了四年3个月,效果还是杠杠的

我哥的2010年高尔夫还是原车电瓶呢,电量还是刚刚的呢!和别人说都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