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爆保险跟开关管

楼主(2024-06-13):
正常使用没反应了,拆开发现有烧坏 4 个贴片电阻,3844 电源芯片也有点横迹,开关管击穿短路了,保险管我不通了。也不知道这电阻多大的,请坛友没给指点下,看这做工还不错。准备换电阻,保险管,开关管,电源芯片修复下,估计几块钱,其实也够买个二手的了,就是这毛病

网友A:
开关管击穿,3844必坏,通电测试前串好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击穿,3844必坏,通电测试前串好灯泡!

好的,串灯大法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虚焊引起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一路烧下来的,估计损坏的东西有好几个,价格便宜换个

网友B:
烧坏的检流电阻一般为0.1或0.2欧,先上0.2欧,看最大充电电流。

网友:
是正品西普尔,
上次修我没串灯泡,炸了,心理阴影了,两年了没碰过开关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烧坏的检流电阻一般为0.1或0.2欧,先上0.2欧,看最大充电电流。

那是3844的启动电阻,不是检流用的,看一下数据表,取值应该是120-180K,你上0.1欧,直接炸掉

网友D:
西普尔的。启动电阻挂。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值得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3844的启动电阻,不是检流用的,看一下数据表,取值应该是120-180K,你上0.1欧,直接炸掉 ...

4个标224的二并二串电阻派什么用的?有见过起动电阻4个并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3844的启动电阻,不是检流用的,看一下数据表,取值应该是120-180K,你上0.1欧,直接炸掉 ...

串联在mos管s极与地之间的会是起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西普尔的。启动电阻挂。

看清楚,串联在mos管s极与地之间的会是起动电阻?

网友:
自己没有件,维修成本铁定不低啊,坛里有个老师傅很有经验,可以多看看他的贴子,

网友E:
四个电阻并排烧毁的,基本上三大件都有难了,直接损毁吧。

网友:
西普尔标准版充电器   应该是2欧*4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四个电阻并排烧毁的,基本上三大件都有难了,直接损毁吧。

这个电源有emi电路,很规矩,还是不错的,可能是西普尔代工的,值得一修。

网友F:
底下4个串并的224是启动电阻,上面4个会不会是采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有emi电路,很规矩,还是不错的,可能是西普尔代工的,值得一修。 ...

现在48V的充电器满街都是。。废品站搞两个插电闪灯的十有八九都是虚焊和电容鼓包的,不比这种坏三大件的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底下4个串并的224是启动电阻,上面4个会不会是10k的下拉电阻

看清楚,那四个电阻是并联的,串接在mos管s极与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