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大佬们,求推荐芯邦CBM2199能用的tsop48闪存颗粒

楼主(2024-06-13):
大佬们,求推荐芯邦2199能用的tsop48闪存颗粒

最近打算练练手工
毕竟昨天焊坏三块V3S芯片
打算搞点tsop48闪存颗粒 练练手工

感谢大佬,淘宝能买就更好了

焊坏的芯片:

用硬毛牙刷,刷坏一根引脚

基本废了

网友:
好的焊锡+好的阻焊剂,事半功倍

网友A:
拿小容量的练手,焊废了不心疼
一般量产工具里面有CBM209X Flash Support List(2020-8-21).pdf这个文件的,某宝能买到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小容量的练手,焊废了不心疼
一般量产工具里面有CBM209X Flash Support List(2020-8-21).pdf这个文件的, ...

刚刚查了一下,小容量的也不便宜
MT29F32G08CBABA  10块

网友B:
这种封装最好两把烙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小容量的也不便宜
MT29F32G08CBABA  10块

淘工厂闪杰投标盘,128m叠券3元内搞定
芯片废了倒主控板还能回本

网友:
cbm2199支持的闪存太多了,随便拿个都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工厂闪杰投标盘,128m叠券3元内搞定
芯片废了倒主控板还能回本

确实便宜,2199ES, 只支持1CE

网友:
买个坏盘,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封装最好两把烙铁

两种电烙铁头配合使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种电烙铁头配合使用吗?

咸鱼有5块钱一片的6DDK M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鱼有5块钱一片的6DDK MLC

感谢大佬,我下回去买点,已经高价某宝买了几颗

网友(2024-11-22):
知识就是越练越好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