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加长版点焊机变压器第三弹 电流测试

楼主(2024-06-13):
短路条件:95平方铜线*50cm,空开C32,控制器能量70%
峰值和有效值,数据还好,但是比例不太好,有效值对峰值占比偏低,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大神的懂得,分析分析

网友A:
这是你收官之作那个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收官之作那个变压器吧

~~~~~~~~~~~~~~~~~~是的

网友B:
咨询一下楼主,同一个微波炉变压器的点焊机,次级绕4圈用40平方的线效果好,还是50平方3圈效果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楼主,同一个微波炉变压器的点焊机,次级绕4圈用40平方的线效果好,还是50平方3圈效果好? ...

哈哈能装进去肯定是50平4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能装进去肯定是50平4圈

关键的问题不是塞不进去嘛,连热缩管都不行,只好在裸线上用决绝胶布绕了一下就好容易塞进去了,现在点焊效果一般,0.15的纯镍片很难焊好,参数调不好0.12的纯镍都不太好,0.15的镍钢虽然没问题,但焊针接触的表面有轻微炸的毛刺感,象是电压高了的感觉,但4圈才4V的电压当不高啊,看网上有人说用3圈35平方的 效果都很好,所以想着是否是改成三圈加粗点线能有改闪

网友:
感性负载,是不是和功率因数有关!

网友C:
我也正在做,900W变压器,偶尔用,不知道单触发40A的控制版能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在做,900W变压器,偶尔用,不知道单触发40A的控制版能好用吗?

可以的,40a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楼主,同一个微波炉变压器的点焊机,次级绕4圈用40平方的线效果好,还是50平方3圈效果好? ...

如果是片宽105mm,可以50平4圈。用25平的双并就可以了,能点0.15纯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片宽105mm,可以50平4圈。用25平的双并就可以了,能点0.15纯镍

怼不进去啊,现在是非标的16平方线三并,估计实际平方数就40左右,点的时候有时火花比较大,想着是否电压低点,线粗点是否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怼不进去啊,现在是非标的16平方线三并,估计实际平方数就40左右,点的时候有时火花比较大,想着是否电压 ...

分成20平方2股,并排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怼不进去啊,现在是非标的16平方线三并,估计实际平方数就40左右,点的时候有时火花比较大,想着是否电压 ...

可以翻看我之前的一个帖子,有绕制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问题不是塞不进去嘛,连热缩管都不行,只好在裸线上用决绝胶布绕了一下就好容易塞进去了,现在点焊 ...

还有可能是 点焊的瞬间,不是交流电的最大值的时候。

网友:
变压器这里你才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可能是 点焊的瞬间,不是交流电的最大值的时候。

双脉冲的控制板,按说应当问题不大,但对这种深度技术问题,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的问题不是塞不进去嘛,连热缩管都不行,只好在裸线上用决绝胶布绕了一下就好容易塞进去了,现在点焊 ...

跟那些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