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手头的LCD不会点亮 有大佬帮忙看看 12864 VTM88637A ST7565P-G

楼主(2024-06-13):
网上买了一批屏幕,大概10块 和一般的屏幕不一样,顶部有一排图标 。 芯片是 自己搞了半天点不亮,请大佬指点一下

下面是详细信息
Item
Display Format
Model No.
Display type
Viewing mode
Controller
Interface
ModuleSize
Active Area
Back-Light color
Dots/Pixels
(W×H)(mm)
(W×H)(mm)
26
128x64
VTM88637A
FSTN
FSTN,positive,transflctive
ST7565P-G
parallel
64*48*4.8
55*28.7
White
27
128x64
VTM88637A01
FSTN
FSTN,positive,transflctive
ST7565P-G
parallel
64*48*5.0
55*28.7
White

下面是屏幕的照片

这是网上找的图片

楼主(2024-09-08):
经过不懈的努力也终于点亮了

楼主:
程序奉上
可以绘制 图像 和文字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2024-06-13):
知道芯片有规格书还点不亮?程序发上来看看呗

网友A:
如果脚位图和实物一样,那么,这个屏只能用8080并口驱动,因为串口/并口选择脚没有引出来。感觉排线接口的电路不完整。
ST7565P资料下载:
https://pdf1.alldatasheetcn.com/ ... TRONIX/ST7565P.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脚位图和实物一样,那么,这个屏只能用8080并口驱动,因为串口/并口选择脚没有引出来。感觉排线接口的 ...

那有什么芯片可已减少引脚使用吗  老板

网友:
7565很长用的芯片,网上程序也很多。

网友B:
也是从老王家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芯片可已减少引脚使用吗  老板

有串口转并口,不过不是费用这片不可的话不如换个屏省钱省事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从老王家来的吧?

不是老王的  要是的话就好驱动了

网友B:
据博主说,这个例程是针对ST7565P的,不过是STM32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k2jZoc63668NLPsqvZM4Q
提取码:cjx6

网上也有一些可以参考的资料,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B:
这是我以前用过的,但屏幕大小不同,且估计所用芯片与你的不同,应该是R而不是P的
LCM9632串口屏(ST7565):https://wwo.lanzout.com/ixUft0pz3bza  密码:5qb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脚位图和实物一样,那么,这个屏只能用8080并口驱动,因为串口/并口选择脚没有引出来。感觉排线接口的 ...

典型的五PIN驱动,应该是SPI串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博主说,这个例程是针对ST7565P的,不过是STM32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k2j ...

多谢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以前用过的,但屏幕大小不同,且估计所用芯片与你的不同,应该是R而不是P的
LCM9632串口屏(ST7565) ...

多谢老板

网友:
I2C 驱动方式 网上有例子找找

网友(2024-09-10):
具有研究价值,实用性不强。

网友:
屏上部带有很多特殊符号,是某种专用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