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老旧家电灰电平衡论调的理解

楼主(2024-06-13):
从事电子行业超过20年,大部分时间一直从事电子制造工程相关,也曾经在内地做过几年家电维修工作,从事家电维修期间在坊间名声还是很响亮,可以说是好评如潮,其中最大的好评不是我能帮他把坏家电修好还价格低(因为不敢喊价导致收入差还是回广东继续从事电子制造工程),而是我每次帮客户维修好电器还要做周边维护,例如电视机确定大致故障开壳后首先进行除尘步骤,把内部所有能用刷子刷掉的灰尘全部清理掉,一般是倒出人家大门坝子外,修电饭煲会用钢丝球帮客户把发热盘擦的发亮并且矫正内胆底盘.
当然以上是我自吹自擂的辉煌经历.
网上很久一直有个论调: 旧的家电千万不要轻易除尘,一旦除尘机器异常率会大大增加. 然后鼓吹旧家电已经靠表面灰尘和电子器件形成一个灰电平衡环境,除尘把电平衡破坏就容易机器异常.
这个论调从我开始从业就有听说然后最近在一个论坛还看到了就有感而发说一说,到底正确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我们做电子的都知道欧姆定律,电路形成离不开电阻,那灰尘的电阻大概多少呢,这个没有准确数据但用常规万用表是测试不到阻值的,然后就是潮气对灰尘电阻值很敏感,但很潮的环境基本灰尘都不会飘进机器.而一般电器电路的内阻最大也就兆欧级别,往下就是千欧甚至欧姆级别,那灰尘那微乎其微的电阻值对电路的影响会有多少?可以说比元件本身的误差都要小,做理工咱尽可能不讲玄学,所以个人观点是表面灰尘对一般电器电路影响微小,啥灰电平衡论就是玄学范畴.一个特殊情况需要留意就是在高压电路灰尘会加速电离特性形成间隙打火问题,但这也是灰尘多导致,灰尘清理了那对高压电路是会更健康的.
但个人在接触老家电的过程中得出一个很现实的状况,旧家电清理灰尘是真的会增加故障率,所以那为什么呢??? 这里还建议没有板级维修能力的群众还是不要轻易才开机器清理电路板的灰尘,真的会很大概率让机器不能正常工作了.
这里又分享当年维修的一个悲催经历, 那个年代旧货市场很流行折腾进口旧电视拆显像管翻新,然后组装坊间制作的外壳和电路主板做成五花八门品牌超低价投放市场,内地家电圈爆火很久.然后我就上门维修这么一个坏电视,具体故障问题记得是管座受潮聚焦电压不准了,拆开机器常规操作清理灰尘,然后再次上电开机"pia"一声剩下就是"滋滋滋"显像管打火了,问题大了啊,烧掉了显像管...拆下PCBA主板单独测试发现110V主电压反馈分压电阻假焊了,晕死...有接触过这类电路板的同行就知道他们用的铁脚电阻然后过锡炉做DIP流程,并且锡炉为了省锡把温度稍调高,加松香水快速接触立即拉起,这样焊接可靠性特差,锡点特瘪特薄导致稍一振动就有假焊风险.我被中招了,把板上能补焊的焊点全部补焊一次测试正常,自己补一个好的显像管更换后电视正常,收客户维修费还是按照管座受潮更换来,我就是那么实在.
所以我的观点是老电器的PCBA已经很脆弱,包括焊盘氧化脱焊和元件老化锈蚀随意一个问题都时刻发生,但正常使用没有振动基本还能维持,一旦动了那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和灰电平衡真的没有关系.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得对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

网友:
有的本来就差一点点断开,你动了就彻底虚焊,或者本来灰没到高压位置或者是不够多,你一动灰被集中到某些没法清理的位置导致故障

网友A:
单面板直插元件的灰电平衡问题更严重。

网友:
我也不认可灰电平衡论调,楼主最后一段话道明了真相。

网友B:
楼主说得很有道理,我觉得灰电平衡就是一个通俗易懂的概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直插元件的灰电平衡问题更严重。

当年那些作坊翻新杂牌彩电全部用单面板插件,维修看着都头疼,不补一补焊盘一点没有安全感. 厉害的是部分作坊彩电竟然还出口了,国外视频偶尔能看到这货进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得很有道理,我觉得灰电平衡就是一个通俗易懂的概念吧。

灰不扫除有帮助腐蚀元件固定作用,具体会不会加速腐蚀就不知道了.

网友:
灰电平衡本来就是开玩笑的说法吧

网友:
本来有些焊点可能就虚接了,一动就掉了
我之前车没劲,但一打就着,后来去了修理店用那个积炭清洗那个,然后就打不着火了,后来理解可能是把积炭清理后造成活塞气门之类的漏气

网友:
支持楼主观点所谓的灰电平衡其实就是:动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网友:
老电器别说除尘了,就是拆开了都会增加故障率,所以说,很多人认为修好了也看不了多久又会坏

网友:
我修松下crt都把清洗费算上,,水洗吹干或者晒干,,,木有返修一下

网友:
有接插的动了易虚焊,但最好是再补焊一下。可以拔下的排线,动了大多会接触不良,不动可以用好几年,你清理处理了,还易出问题,除非已经接触不良必须处理。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得对
关于玄学是不是都得扯一下量子

网友(2024-11-18):
台式电脑主机不存在的,笔记本电脑不要轻易拆散热 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