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色盲不能开车,左右盲呢?

楼主(2024-06-13):
除了距离感,速度感,开车还有一种要命的——方向感:

我虽然不至严重到GIF这个女司机的程度,但是军训左右转、看后视镜及一切镜子、面对面的人说“往左一点往右一点”,甚至地图上堵的红线到底是出城还是进城。。。我都要想一下才能判断,以至于当年学车初期,往右倒车为何打右方向?我无法像“上下前后”一样作出本能反应。

开车仅仅是二维平面,如果三维,更要命。有时候浓雾导致失去视觉参照,有时候水天一色难以区分,所以飞行员都要训练一种能力,叫做“表飞”——通过仪表参数来思维,克服感官依赖的错觉——否则转几下就把地当天了。

即使不开车,平时我也经常困惑。比如该死的算法,偶尔点击,便连续推送吃播。发现相当多都是“左撇子”,严重不符合实际概率:

后来有个人倒酒,瓶子文字是反的,才意识到视频做了左右镜像。原因一,可能盗用别人作品;二是新人为了流量,重复发表。左右镜像再上传,是骗过审查机制最偷懒而有效的方法。

可我即使明白了原因,视觉上还是无法直接扭转。我依旧强烈地感到这些人是左撇子。比如上图,我要看她衣服上GAP的字:印刷时为了对面的人保持自左向右的阅读规则,G字肯定是靠近她右手的。经过这么多道逻辑——而且思维过程非常拧巴,我时不时需要把自己抽离出来进行反观,再对照她,然后才能理解。最后才克服“我正在看视频”的主观感觉,而是假想“我自己在照镜子吃面”,大脑才舒服一些。

这仅仅解决了暂时。如果没有GAP辅助,或者换一种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用直觉的判断去代入“角色”?

网友:
前摄像头好象就是镜像的

网友A:
我一直不知道我车头的具体位置,我这是什么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知道我车头的具体位置,我这是什么盲

这不是盲,找一堵墙,慢慢逼近,然后人坐端正,看墙面和地面相交处的延长线和车的某一处重合,比如:左后视镜的下缘,右后视镜的1/3处,等等。以此辅助判断。当然,实际场景并不一定地上有线,但你找墙,找有线的地方练习几次,就会有感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盲,找一堵墙,慢慢逼近,然后人坐端正,看墙面和地面相交处的延长线和车的某一处重合,比如:左后 ...

我天天在车位里面往外出车都要调好几把
车位像下面图一样
我是绿色的,要出来的时候,路面又窄,还怕碰到那个违建,还怕碰到右面的车头,天天好烦,总是让我家那位帮看着点,不然就要调好几次进退才敢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天天在车位里面往外出车都要调好几把
车位像下面图一样
我是绿色的,要出来的时候,路面又窄,还怕碰到 ...

慢慢练,从不熟到熟练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有当官的潜质

网友:
开车熟悉了,上车就会有一种人车合一的感觉,你们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慢慢练,从不熟到熟练都是这么过来的

也是,之前开的是个小车,比这个要小很多,那个有点习惯了,换这个稍微大了一些的总找不到车头的位置。前几天让我家那位站车头才发现车头要短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天天在车位里面往外出车都要调好几把
车位像下面图一样
我是绿色的,要出来的时候,路面又窄,还怕碰到 ...

回头买个带360的车吧,这种位置确实头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是,之前开的是个小车,比这个要小很多,那个有点习惯了,换这个稍微大了一些的总找不到车头的位置。前 ...

这样啊,顶多再折腾两个月就是熟练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头买个带360的车吧,这种位置确实头疼

手头有倒车的摄像头,一直想给车头也安一个,但又不想破坏那个保险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顶多再折腾两个月就是熟练工了

哈哈,我就是那种一年两箱油的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就是那种一年两箱油的主儿

那有点难了,熟练了又忘记了

网友:
色盲是不能判断信号灯,色弱没有问题

网友D:
认知度参考逻辑思维,手机拍镜子,或者镜子照镜子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知度参考逻辑思维,手机拍镜子,或者镜子照镜子会发生什么?

我得通过思维解决,而且思维的过程比较拧巴。所以才来问,有没有直接的方法?

网友:
左右盲?智商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