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辆新日电动折叠自行车 为啥官网没有这款车

楼主(2024-06-13):
如题,打算买辆代步,去官网没搜到,官网的京东自营店链接里也没有这款车,倒是另一个自营店有,什么情况?有啥猫腻么?而且车型的样子也不一致,还有,上牌只能去车管所吗?谢谢大家!

楼主(2024-08-02):
骑了一个月了,400瓦电机,15Ah锂电(13串18650)续航这里不讨论。
适合体重不超过90公斤的人骑,再重的话爬个稍大点的坡就明显很吃力了,甚至根本就不动了。
买回后调整过后刹车;拆掉了链条和原车长曲柄齿盘;更换了后减震,原车的减震器太硬且没有液压阻尼;加装了后视镜,没有后视镜感觉太危险了;加装了大号后脚踏,原车带的太小了;加装了后座靠背。
转把淋雨进水出过一次故障,表现为,骑行中突然一窜一窜的,然后拧转把就没反应了,拆开后发现霍尔和电量指示电路板因进水腐蚀了,清理干净后故障消除。
第一次买电自,总体感觉还行,足够我日常使用了,还有就是,楼主觉的骑电自挺危险的,尤其是在青岛老城区这种到处是上坡下坡、路况复杂的地方,选择动力强劲的电动三轮车会更好。

网友A(2024-06-13):
我的上牌是通过经销商,网上申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上牌是通过经销商,网上申报

噢,我准备网购,搜了一通,也没搜到个确切信息,以前的新闻说可以通过网上办理,搜了半天也没找到入口

网友B:
电动滑板车要不要考虑一下,带座的那种,体积小重量轻可折叠,塞汽车后备箱里也没问题,我有台九号的,近距离出行(不搬重东西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它

网友C:
续航180公里太假了,百公里2度电,这电池肯定存不了3.5度电,能存0.5度电就不错了,碳合金应该就是铁架,不是碳纤维

网友D:
你这问题不是应该去问官网吗?

网友E:
是不是经销商定制

网友F:
非必要,还是别买折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滑板车要不要考虑一下,带座的那种,体积小重量轻可折叠,塞汽车后备箱里也没问题,我有台九号的,近距 ...

谢谢老哥的好意主要是打算用它来接送小朋友上补习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的好意主要是打算用它来接送小朋友上补习班

那就不行了,滑板车只能载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问题不是应该去问官网吗?

我去绿源官网也看了,竟然也没有折叠电动自行车产品信息,然后就问了下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经销商定制

不知道啊,一头雾水

网友G:
180km我是不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必要,还是别买折叠的

谢谢亲,看来看去,这种款式可以方便的把锂电池抽出来带回家充电,最主要的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0km我是不信的,

电池动力骑行50公里,脚力骑行130公里,没毛病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的好意主要是打算用它来接送小朋友上补习班

非必要,别买折叠的,更折叠不了几次,而且活动部还不牢靠,特别是载小孩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亲,看来看去,这种款式可以方便的把锂电池抽出来带回家充电,最主要的是便宜 ...

折叠式的,车身稳定性要差很多,所以说,非必要,不建议折叠式

像跑代驾的,是工作需要,没办法

至于你说的,电池抽出来的,固定车架的电动车,一样有很多,直接可以抽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续航180公里太假了,百公里2度电,这电池肯定存不了3.5度电,能存0.5度电就不错了,碳合金应该就是铁架 ...

上面忘记备注,还要俩馒头才行

网友:
不咋地的货,家里老人家就是这款代驾款折叠车,主要是骑行体验不好,价格便宜没办法就那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必要,别买折叠的,更折叠不了几次,而且活动部还不牢靠,特别是载小孩安全第一 ...

谢谢亲的提醒,我再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