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怕车上电瓶的电给放光? 车企哪里来的信心?

楼主(2024-06-13):
传统车辆  熄火拔钥匙后  用户的电器(附件系统)全部被切断电源,一般只有时钟、警报器是长期通电的

附件系统是从ACC端口取工作电源的,这样就避免了下车忘关电器设备 从而一夜之间把电池耗干

但现在这个理念  貌似已经被有的车企抛弃了?    电车或许无所谓

拔钥匙后   附件系统仍然有电,可以听音乐看视频上网 ,尽管时间是有限制的   5~20分钟都有

车辆控制系统里有这样的设计安排  我想那他都是以电瓶满电来考虑的吧,

有点过于理想了

车辆停一晚后发现没电了 车动不了的情况世界各地都有
(当然不是忘关大灯这类操作)

网友A:
没电车,不了解详情,只根据楼主的问题讨论,既然有时间限制,先说油车:那是否所有的设备都能使用,既支不支持大功率设备使用,如果只是小功率设备那20分钟也没太大影响吧,20分钟就没电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该换电瓶了。再说电车或混动,对于电车电量这个20分钟放的电也只能算九牛一毛了,如果车没电了你充电那就没影响,你不充电反正也用不了,还有1%的电和0%的电也没啥区别

网友:
怕啥,
车卖出后,是用户的事,有电无电与车企无关、、、、鸟。

网友B:
我就搞个几次尾箱内小灯未关(后备箱门控开关不良),早上发现电瓶完全没电的情况。

网友C:
电车无所谓的,小电瓶没电了大电瓶自动给它充电,永远不怕没电哈哈

网友D:
电车不存在你担心的问题
电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插电混,也是分高压和低压部分的,,低压部分就是12v小电池。
纯电车这个电池电量低的时候会触发高压电池启动,给这个小电池充电。如果高压电池也没电了,车子会进入休眠模式,基本上车内电器无关紧要的都会被关闭。
混动车几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电压低了,高压电池过来充电,高压电池也不够了,那就启动发动机原地发电充电

网友E:
这是呼应李云飞重庆论坛上提出的大家都更换12v铁锂电池吧

网友:
电车所有的点是来自大电池的。没电了车也动不了。但能充电啊。找个220V的插座,冲一会就可以了。
有发动机的混动,在电池亏电的情况,发动机会自动启动,给电池补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车不存在你担心的问题
电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插电混,也是分高压和低压部分的,,低压部分就是12v小电池。
...

电无限,有永动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车,不了解详情,只根据楼主的问题讨论,既然有时间限制,先说油车:那是否所有的设备都能使用,既支不 ...

接触了这么一台车  拔钥匙后连点烟座都是有电可用,
这貌似就没限制电器功率的打算

有些车载小电子玩意儿  别看它好象没啥功耗的, 其实很多人吃过苦头。行车记录仪就是个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搞个几次尾箱内小灯未关(后备箱门控开关不良),早上发现电瓶完全没电的情况。 ...

关闭不严  这属于失误,

网友:
新能源车有个dc转dc,所以一般这个情况不常见,常见的问题是小电池(12v)损坏,仪表亮故障灯提示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车无所谓的,小电瓶没电了大电瓶自动给它充电,永远不怕没电哈哈

国外老早就有diy双电瓶的, 现在的电车也就是延用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车不存在你担心的问题
电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插电混,也是分高压和低压部分的,,低压部分就是12v小电池。
...

其实本帖讨论的正是油车,

电车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呼应李云飞重庆论坛上提出的大家都更换12v铁锂电池吧

只怕铁锂受不了,

毕竟目前一些启车宝的应用  还是少量的使用场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电车,不了解详情,只根据楼主的问题讨论,既然有时间限制,先说油车:那是否所有的设备都能使用,既支不 ...

我有纯电的车,现在的充电车的逻辑都不合常规,动力电池和系统的电池分属不同的控制系统,熄火后系统待机状态消耗的是12V的电瓶的电量,远程定位远程打开空调等都需要12V的供电。还有就是动力电池电量充足的时候他它会回补12V的铅酸电池,但如果动力电池电量过低大概5%就不会给小电瓶供电了,这就造成了系统消耗小电瓶导致车无法启动。我遇到过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搞个几次尾箱内小灯未关(后备箱门控开关不良),早上发现电瓶完全没电的情况。 ...

不应该啊,我的几万块的垃圾车,车内阅读灯,后备箱灯,应该是超过半个小时左右(具体时间没测过)都是BCM自动断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纯电的车,现在的充电车的逻辑都不合常规,动力电池和系统的电池分属不同的控制系统,熄火后系统待机 ...

必须动力电池和小电池分开,这个是安全性问题
比如车子发生事故,炸气囊了,那玩意瞬间动力电池就断开了,依赖的是小电池
而且,动力电池启动也是依赖小电池来实现的。
至于缺电问题,你车子不会进入深度休眠模式?看下你的车子的说明书,国产品牌电车应该都有这些功能

网友:
个人同意楼主观点   拔钥匙后只保留报警和时钟其他全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车不存在你担心的问题
电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插电混,也是分高压和低压部分的,,低压部分就是12v小电池。
...

高压跟低压电池都没电了,发动机怎么启动?